[应用相关]
避免长按弹起的误触发

楼主(2019-05-17):
用同一个按键,唤醒用的是该引脚中断,如何避免长按弹起的误触发?弹起有抖动的,感觉用改变中断触发模式不太可靠。

网友A:
根本问题还是按键扫描问题。。

网友B:
必须等待按键弹起才能睡眠,因为唤醒一般必须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等弹起后再去睡眠。

网友A:
可以顺其自然,让“长按弹起的误触发”发生好了。

网友B:
关键是现在的MCU都是不弹起根本进不也睡眠,进了马上又醒了

网友D:
还是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吧

网友E:
可以使用while等待弹起吧。

网友F:
不可以复用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功能来使用它。

网友A:
可以做个滤波试试吧。

网友A:
按键的延时做好就没事了,用状态机扫描按键,最保险了。

网友G:
这个做下延时处理的非常关键。

网友C:
这个可以使用触发器吧。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上升沿来进行实现。

网友H:
软件最方便了

网友I:
那只能靠软件了

网友J:
用边沿触发啊

网友K:
不会这么严重的抖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