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内置网络PHY

楼主(2019-05-17):
STM32 的单片机 不内置网络PHY吗?

网友A:
有网络口 但是外面好像要加芯片 DP83848 之类的吧!

网友B:
有网络的接口就行!

网友C:
内置和外置有什么区别的,我只知道有以太网接口的。

网友D:
有的系列还是有的

网友E:
一般F4系列的都有,F7的也有

网友F:
有STM32F4

网友G:
ENC28J60控制器+STM32可以。

网友H:
有内置的网口的。

网友I:
楼主有什么设计要求?

网友J:
STM32F4集成了。

网友K:
STMF107和STMF407集成

网友L:
主要考虑价格的问题

网友M:
还有STM32F7的芯片。

网友M:
不集成PHY的价格便宜。

网友N:
部分系列有这个

网友O:
看你需要了,可以官网选型看看

楼主:
我感觉压根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