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的TX,RX串接两个电阻作用

楼主(2019-05-17):
在我们设计的串口电路中,我看到有部分电路在串口芯片的TX,RX上串接了两个100欧姆电阻,或者别的阻值电阻,我查阅了max3221的datasheet,这个芯片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在芯片内部设计了ESD防护电路,我认为这两个电阻在这里多余,完全可以拿掉。俱芯片资料介绍,芯片内部可以承受正负15KV的电压。串入这两个电阻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思路?认为在这里干什么用?不仅是这个芯片能承受,而且别的芯片也有内部承受静电。

网友A:
我就见过上拉的,没见过串的。。

网友B:
串联电阻可以增强电磁兼容性吧。。

网友C:
有用的,防止信号反向干扰,高频信号还是有一些必要的

网友D: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冗余保护电路吧!

网友E:
我看见的是串电阻后面还个接地电容,应该是组成了个低通。

网友F:
可以同时提升电压  增加传输信号可靠性

网友G:
对于比较小的反射信号,为简单方便,经常采用加偏置电阻的方法

网友H:
通讯线路距离较长,在发送端TX串联一个电阻是用于阻抗匹配,防止反射。

网友I:
距离长时,用于阻抗匹配,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网友J:
一般用200和470欧,现在换串口隔离芯片了,保护能力跟能够强,但还是加。

网友K:
感觉没必要,又不是设计高速的电路的。

网友L:
个人认为是满足电磁兼容的要求,串电阻消过冲

网友L:
串口才多高的传输速率?不会是阻抗匹配的作用,起的应该保护的作用

网友M:
一般不用电阻,直接连接串口芯片就行了。

网友N:
这个是有必要的啊,一般涉及到信号反射方面的考虑的

网友O:
上拉电阻?

网友P:
这个是5V的电压吗?

网友P:
这个应该是IO电阻的吧。

网友Q:
可能电压不匹配。

网友R:
楼主设计的电路呢?

网友S:
串联也不能是这么大的电阻的

网友T:
如果是5V可能为了防止烧毁芯片。

网友P:
在485接口有个并联电阻。

网友U:
在板子内部同电压连接的串口,串不串电阻无所谓,如果有端子对外时最好串电阻对防静电烧坏串口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还包括对外的IO。有时比TVS起的作用还要大.

网友V:
满足电磁兼容的要求,或者是上拉电阻,提高电流

网友W:
然并卵,,,没啥卵用。。。

有些军工设计的板子,IC每一个引脚都加了50欧电阻,其余的不用的,全都接到地 说是抗干扰。。。也没见抗干扰性能好到哪儿去

网友X:
串联电阻,并联小电容,对于一些常规的干扰有很好的保护,比如静电(靠电容)、短路的时候,就靠电阻了,否则芯片推挽输出,如果直接短路到地,时间长了,很容易发热烧坏芯片,芯片是不贵,但是维修麻烦啊。
对于抗反射啥的,有一定作用,但实际并不明显。主要的作用还是让这部分串口电路用起来皮实,不易坏。

网友F:
RS232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IO两端是什么接口?

网友H:
真要烧的话,这个电阻也保护不了,如果要做不同电平间的匹配,最好是加电平转换IC或是用双MOS做电平匹配。

网友Y:
普通串口不用也没问题吧

网友Z:
没见过串联的啊

网友AA:
有上拉下拉的 没有这样子串的把

网友AB(2023-11-27):
串口方波,串一个电阻可以降低斜率,输出短路可以有所保护,因为RX端电阻比较大,接入几百欧不影响电平检测。
TX带电压,会给接口芯片提供电流,TX串一个二极管,还可以保证不对目标供电和倒灌。像一些单片机烧写串口电路,接着串口能够给单片机很好的断电。
RX端读取,串一个电阻也能降低斜率,但不影响电路。
还有一个是测试时,要断开串口连接,接入测试串口通信,有个电阻点会好很多,可以焊接线出来,或者断开电阻。
首先可以肯定,串个几百欧电阻不会影响串口通信的。 然后方便一些。
当然,能省省掉没任何问题。

网友AC:
这个电阻其实就是保护作用,ESD是静电防护有时候电压偏差会导致其他形式的烧毁,这个就是保护作用

网友AD:
阻抗匹配吧

网友AE(2024-04-16):
个人认为,这是为了满足电磁兼容性的要求,串联电阻超调

网友AF:
把它想象成一个冗余的保护电路!

网友AG:
串行端口的传输速率有多高,它就不会成为阻抗匹配的角色,而应该受到保护

网友AH:
可以增强抗干扰,而且调试阶段还可以进行跳线

网友AI(2024-08-16):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AJ: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AK: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AL: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AM: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AN: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AO: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AP: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