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 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

楼主(2019-05-17):
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 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

网友A:
再详细点呗

网友B:
输入最好接个下拉电阻到地吧;
输出可以悬空;

网友C:
LM324 的输入端内部两个发射极连接到内部电流源, 所以悬空后内部电路会给偏置. 还是连接稳定的信号才好

楼主:
输出最大只有1.6V,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楼主: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

网友D:
最大是1.6v  怎么又会在5v附近,不懂

网友E:
悬空影响不大。
是运放电源电压5V,但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6V吗?
上图。。

网友F:
最好有电路啊,输出最大应该可以到VCC-1.5,约3.5V

网友F:
是不是输出负载太重了,把输出拉低了。

网友G:
关于运放的空脚, 对于输入信号, 建议不要悬空, 输出可以悬空.

网友H:
关于运放的空脚, 对于输入信号, 建议不要悬空,   这是对的
但是未必强制, 对于 晶体管输入的运放, 内部电路存在上下拉
未必会有问题.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I:
有可能是电源的负载能力不够  导致运放被拉低  楼主  有这个可能

网友J:
你指的哪个上面的什么管脚悬空?单片机吗?还是该运放芯片上面其余的运放管脚?

网友K:
不用的管脚  针对单片机  一般都是接地  至于特殊应用的芯片  那可能有特殊要求吧

网友B:
一般我是直接接地   这样便于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