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看网上的资料好像proteus不太容易配置

楼主(2019-05-17):
想仿真验证一下,但是还没有板子,是不是就不能用IVR了,看网上的资料好像proteus不太容易配置。

网友A:
我不相信仿真,你说的protues什么电容晶振都不用接居然能够工作。还是有块板子比较好

网友B:
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了

网友C:
现在板子都很便宜,还是整个板子比较好,投入不大,学习起来直观多了。

网友D:
买一款便宜的或者PROTUES有430的。不接晶振可以工作

网友B:
这个有什么不容易配置的

网友A:
proteus里面有的芯片可以仿真实现。

网友B:
proteus没有的芯片怎么添加??

网友C:
这个不需要配置,proteus就是设置大小。

网友E:
proteus直接把程序放在里面试试。

网友F:
一直都是实操上手的,很少用仿真来跑程序

网友G:
这个有什么不好配置的呢?

网友H:
proteus的资料网上有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I:
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J:
楼主具体描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K:
使用proteus仿真可以实现的。

网友L:
需要仿真什么芯片

网友M:
验证什么功能?针对什么的呢、

网友N:
有可能会**不成功的。

网友O:
可以直接购买一个开发板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我不相信仿真,你说的protues什么电容晶振都不用接居然能够工作。还是有块板子比较好
...

这个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N: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

网友G:
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M:
proteus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H:
可以直接使用开发板配置的

网友L:
是仿真AVR这个吗?

网友I:
IVR是什么芯片?

网友K:
或者使用Multisim也可以

网友J:
这样是看不出哪里有问题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我不相信仿真,你说的protues什么电容晶振都不用接居然能够工作。还是有块板子比较好
...

不过功能都差不多的。

网友O:
购买一个开发板可以实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