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与CH340G通信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楼主(2019-05-17):
找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电路板,通过串口(CH340G)与STM32通信,但是不稳定,经常没反应,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呢?费用好说。

网友A:
淘宝上大把ch340g模块,用起来没什么问题。你找个模块抄一下就是了。

网友B:
用cp2102吧,稳定。

网友C:
直接用ST32 USB 生成CDC类,或是干脆用STM32 生成ch340G ,还整啥 ch340g

网友D:
可以去外包发布项目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F:
这个我以前用过,没有问题啊。你把原理图和I2C 代码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G:
正常来说不会出问题的,肯定是你哪里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