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遥控电动窗帘

楼主(2019-05-18):
无线遥控电动窗帘

     本例介绍的无线遥控电动窗帘电路,通过两键式无线遥控发射器的控制可实现窗帘的任意打开、合上与停止,使用十分方便。

    电路工作原理

        该无线遥控电动窗帘电路由无线遥控发肘器和无线遥控接收控制电路两部分组成。无线遥控发射器可采用四66无线遥控器成品,其电路较简单,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介绍。

       无线遥控接收控制电路由电源电路、遥控接收电路和触发控制电路组成,如图所示。

    电源电路由电源开关S、电源变压器T、整流二极管VD7、VD8、滤波电容器C3-C6和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1组成。
遥控接收电路由天线W和无线遥控接收模块IC4组成。
触发控制电路由非门集成电路IC3(Dl-b4)、双D触发器集成电路IC2(Al、A2、发光二极管VLl、VL2、二极管VDl-VD6、晶体管Vl、V2、继电器Kl、灼、电阻器Rl、R2、R4、R5和电容器Cl、C2组成。
接通电源开关S,交流220V电压经T降压、VD7、VD8整流、C5和C6滤波后,一路为Kl、K2提供+gV工作电压;另一路经ICl稳压及C3、C4滤波后,为IC2-1C4提供+6V工作电压,同肘将VL3点亮。
IC2通电后复位,其Ql、Q2输出端均输出低电平,VLl和V吐不发光,Vl和V2截止,Kl和K2不吸合,窗帘驱动电动机M不转动。
当按动无线遥控器上的C键时,IC4的C端输出高电平,D端输出低电平,使VDl截止、VD2导通,IC4的1o端输出的高电平控制信号经Dl、D2整形后,送人IC2的CPl端,使Al翻转,Ql端输出高电平,Vl导通,Kl吸合,电动机M正转,驱动窗帘合上。若再次按动遥控器C键,则Al的Ql端变为低电平,使VLl点亮,Vl截止,Kl释放,M停止转动。
若在M正转、窗帘合上的过程中按动遥控发射器的D键,则IC3的D端输出高电平,使VD2截止,IC3的1o端输出的高电平经D3、D4整形后加至IC2的CP2端,使Al强制复位,VLl熄灭,Vl截止,Kl释放,同时其Q2端输出高电平,VL2点亮,V2导通,K2吸合,M反转,将窗帘打开。
若窗帘打开到位后,再次按动遥控发射器的D键,则A2的Q2端将变为低电平,使V2截止,K2释放,M停止转动。

元器件选择

Rl-R5选用1/4W碳膜电阻器或金属膜电阻器。
Cl-C3和C5选用独石电容器或涤纶电容器;C4和C6均选用耐压值为16V的铝电解电容器;C7选用与M配套的起动电容器。
VDl-VD6均选用1N4148型硅开关二极管;VD7和VD8选用1N4001或1N4007型硅整流二极管。
VLl-VL3均选用45mm的普通发光二极管。
Vl和V2均选用S805O或C8050、3DG8050型硅NPN晶体管。

 lCl选用LM7806型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2选用CD4013型双D触发器集成电路;IC3选用CD4069型六非门集成电路或CD401I型四与非门集成电路 (使用时将各与非门的两个输入端并联);IC4选用HY988或吧88型多路无线接收集成电路模块。
 T选用3-5W、二次电压为双9V的电源变压器。
 Kl和K2均选用gV直流继电器。
   S选用5A、250V的单极或双极式电源开关。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种无线遥控器和无线接收控制单元现在很多现成的成品可以选。电动窗帘其实和卷帘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