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设置8个缓存器,用来存储并发送

楼主(2019-05-18):
如何设置8个缓存器,用来存储并发送?每次有数据时,8255的PA口有8位数据,要分别讲每一位数据分别放入那8个缓存器的第一位。
  例如:将PA0的值放入缓存器1的第一位,PA1的值放入缓存器2的第一位。。。。。。
  请问这样要如何用程序表达?

网友A:
单片的A口接8255的A口,对应着接。把数据送到单片机的A口就可以了。

网友B:
8255是实在太老了,已经没人用了

网友C:
AL422B这个就是fifo寄存器。

网友D:
这个存储器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建议使用外部缓存器这样数据存储量大

网友E:
这个就定义一个二维的数组的进行数据的管理的

网友F:
楼上两位说的是,,采用二维数组指针的更好的

网友G:
你的缓冲器是什么作用?是fifo吗?

网友H:
8个缓冲器这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H:
建议楼主使用用外部缓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