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电流采集电路

楼主(2019-05-18):
电流互感器弄出来的是交流信号,请问ISAMP1处的电压情况是怎样的,能分析下吗

网友A:
A点电压为0时,isample的电压为1.65
A点电压为1时,isample的电压为(3.3-1)/2+1=2.1V
A点电压为-1时,isample的电压为(3.3-(-1))/2+(-1)=1.1V
结论,这是一个把互感器交流电压,变成脉动直流电压的采集电路。中心点在3.3/2,单片机还需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电压为0时,isample的电压为1.65
A点电压为1时,isample的电压为(3.3-1)/2+1=2.1V
A点电压为-1时,isa ...

也就是要使A点的电压不能高于3.3V,是吗

网友A:
可以高过,换了不同比率的互感器,有可能超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高过,换了不同比率的互感器,有可能超出

A点高于3.3V时,ISAMP1点对参考地就会出现负压了啊,这也可以吗

网友A:
这个电路,就是要算好互感器的匝数。也就是量程。超出了,这个电路就有正高压,和负高压。需要钳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就是要算好互感器的匝数。也就是量程。超出了,这个电路就有正高压,和负高压。需要钳位处理。 ...

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