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SP进入APROM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9-05-18):
想请教各路大神,关于官方提供的ISP代码中,我进入APROM后,While的循环只跑一次,就回到程序入口了,是怎么回呢?
配置中,看门狗已经关闭。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UART0_transfer.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ISP_USER.h"

sfr RCTRIM0    = 0x84;
sfr RCTRIM1    = 0x85;

unsigned char hircmap0,hircmap1;
unsigned int  trimvalue16bit;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idata temp1  _at_ 0x90;
unsigned char xdata temp2;
unsigned char PID_highB,PID_lowB,CONF0,CONF1,CONF2,CONF4;
unsigned char recv_CONF0,recv_CONF1,recv_CONF2,recv_CONF4;
/*user define*/
unsigned char countx =0;

void READ_ID_CONFIG(void)
{
    set_IAPEN;
    IAPCN = BYTE_READ_ID;
    IAPAL = 0x00;
    IAPAH = 0x00;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PID_lowB = IAPFD;
    IAPAL = 0x01;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PID_highB = IAPFD;

    IAPCN = BYTE_READ_CONFIG;
    IAPAL = 0x00;
    IAPAH = 0x00;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ONF0 = IAPFD;
    IAPAL = 0x01;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ONF1 = IAPFD;
    IAPAL = 0x02;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ONF2 = IAPFD;
    IAPAL = 0x04;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ONF4 = IAPFD;
    clr_IAPEN;
}

void Package_checksum(void)
{
  g_checksum=0;
   for(count=0;count<64;count++)
  {
    g_checksum =g_checksum+ uart_rcvbuf[count];
  }
  uart_txbuf[0]=g_checksum&0xff;
  uart_txbuf[1]=(g_checksum>>8)&0xff;
  uart_txbuf[4]=uart_rcvbuf[4]+1;
  uart_txbuf[5]=uart_rcvbuf[5];
  if(uart_txbuf[4]==0x00)
  uart_txbuf[5]++;

}

void MODIFY_HIRC_16588(void)
{
if ((PCON|CLR_BIT4)==0xFF)
  {
    set_IAPEN;
    IAPAL = 0x3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hircmap0 = IAPFD;
    IAPAL = 0x31;
    IAPAH = 0x00;
    set_IAPGO;
    hircmap1 = IAPFD;
    clr_IAPEN;
    hircmap1 = hircmap1&0x01;
    trimvalue16bit = ((hircmap0<<1)+(hircmap1&0x01));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5;
    hircmap1 = trimvalue16bit&0x01;
    hircmap0 = trimvalue16bit>>1;
    set_SFRPAGE;
    TA=0XAA;
    TA=0X55;
    RCTRIM0 = hircmap0;
    TA=0XAA;
    TA=0X55;
    RCTRIM1 = hircmap1;
    PCON&=CLR_BIT4;
  }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initial GPIO for quasi mode.
        //   P0M1 = 0x00;
        //   P0M2 = 0x00;
        //   P1M1 = 0x00;
        //   P1M2 = 0x00;
        //   P2M1 = 0x00;
        //   P2M2 = 0x00;
        //   P3M1 = 0x00;
        //   P3M2 = 0x00;
        MODIFY_HIRC_16588();
        //uart initial
    READ_ID_CONFIG();
    UART0_ini_115200();
    TM0_ini();

    g_timer0Over=0;
    g_timer0Counter=5000;
    g_progarmflag=0;

        while(1)
        {
                if(bUartDataReady == TRUE)
                {
                        EA=0; //DISABLE ALL INTERRUPT
                        if(g_progarmflag==1)
                        {
                                for(count=8;count<64;count++)
                                {
                                        IAPCN = BYTE_PROGRAM_AP;          //program byte
                                        IAPAL = flash_address&0xff;
                                        IAPAH = (flash_address>>8)&0xff;
                                        IAPFD=uart_rcvbuf[count];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

                                        IAPCN = BYTE_READ_AP;              //program byte verify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
                                        if(IAPFD!=uart_rcvbuf[count])
                                        {
                                                while(1);
                                        }

                                        if (CHPCON==0x43)              //if error flag set, program error stop ISP
                                        {
                                                while(1);
                                        }

                                        g_totalchecksum=g_totalchecksum+uart_rcvbuf[count];
                                        flash_address++;

                                        if(flash_address==AP_size)
                                        {
                                                g_progarmflag=0;
                                                goto END_2;
                                        }
                                }
                END_2:
                        Package_checksum();
                        uart_txbuf[8]=g_totalchecksum&0xff;
                        uart_txbuf[9]=(g_totalchecksum>>8)&0xff;
                        Send_64byte_To_UART0();
                        }

                switch(uart_rcvbuf[0])
                {
                        case CMD_CONNECT:
                        case CMD_SYNC_PACKNO:
                        {
                                Package_checksum();
                                Send_64byte_To_UART0();
                                g_timer0Counter=0; //clear timer 0 for no reset
                                g_timer0Over=0;
                                break;
                        }

                        case CMD_GET_FWVER:
                        {
                                Package_checksum();
                                uart_txbuf[8]=FW_VERSION;
                                Send_64byte_To_UART0();
                                break;
                        }

                        case CMD_RUN_APROM:
                        {
                                goto _APROM;
                                break;
                        }

                        //please tool must define devices value
                        case CMD_GET_DEVICEID:
                        {
                                Package_checksum();
                                uart_txbuf[8]=PID_lowB;
                                uart_txbuf[9]=PID_highB;
                                uart_txbuf[10]=0x00;
                                uart_txbuf[11]=0x00;
                                Send_64byte_To_UART0();
                                break;
                        }
                        case CMD_ERASE_ALL:
                        {
                                set_IAPEN;
                                set_APUEN;
                                IAPFD = 0xFF;          //Erase must set IAPFD = 0xFF
                                IAPCN = PAGE_ERASE_AP;

                                for(flash_address=0x0000;flash_address<APROM_SIZE/PAGE_SIZE;flash_address++)
                                {
                                        IAPAL = LOBYTE(flash_address*PAGE_SIZE);
                                        IAPAH = HIBYTE(flash_address*PAGE_SIZE);
                                        set_IAPGO;
                                }

                                Package_checksum();
                                Send_64byte_To_UART0();
                                break;
                        }
                        case CMD_READ_CONFIG:
                        {
                                Package_checksum();

                                uart_txbuf[8]=CONF0;
                                uart_txbuf[9]=CONF1;
                                uart_txbuf[10]=CONF2;
                                uart_txbuf[11]=0xff;
                                uart_txbuf[12]=CONF4;
                                uart_txbuf[13]=0xff;
                                uart_txbuf[14]=0xff;
                                uart_txbuf[15]=0xff;
                                Send_64byte_To_UART0();
                                break;
                        }

                        case CMD_UPDATE_CONFIG:
                        {
                                recv_CONF0 = uart_rcvbuf[8];
                                recv_CONF1 = uart_rcvbuf[9];
                                recv_CONF2 = uart_rcvbuf[10];
                                recv_CONF4 = uart_rcvbuf[12];

                                set_IAPEN;
                                set_CFUEN;
                                IAPCN = PAGE_ERASE_CONFIG;
                                IAPAL = 0x00;
                                IAPAH = 0x00;
                                IAPFD = 0xFF;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IAPCN = BYTE_PROGRAM_CONFIG;
                                IAPAL = 0x00;
                                IAPAH = 0x00;
                                IAPFD = recv_CONF0;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IAPFD = recv_CONF1;
                                IAPAL = 0x01;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IAPAL = 0x02;
                                IAPFD = recv_CONF2;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IAPAL = 0x04;
                                IAPFD = recv_CONF4;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lr_CFUEN;

                                IAPCN = BYTE_READ_CONFIG;
                                IAPAL = 0x00;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ONF0 = IAPFD;
                                IAPAL = 0x01;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ONF1 = IAPFD;
                                IAPAL = 0x02;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ONF2 = IAPFD;
                                IAPAL = 0x04;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CONF4 = IAPFD;
                                clr_IAPEN;

                                Package_checksum();
                                uart_txbuf[8]=CONF0;
                                uart_txbuf[9]=CONF1;
                                uart_txbuf[10]=CONF2;
                                uart_txbuf[11]=0xff;
                                uart_txbuf[12]=CONF4;
                                uart_txbuf[13]=0xff;
                                uart_txbuf[14]=0xff;
                                uart_txbuf[15]=0xff;
                                Send_64byte_To_UART0();
                                break;
                        }

                        case CMD_UPDATE_APROM:
                        {
                                TA=0xAA;  //set_IAPEN;
                                TA=0x55;
                                CHPCON |= SET_BIT0 ;
                                TA=0xAA;  //set_APUEN;
                                TA=0x55;
                                IAPUEN |= SET_BIT0;

                                IAPFD = 0xFF;          //Erase must set IAPFD = 0xFF
                                IAPCN = PAGE_ERASE_AP;

                                for(flash_address=0x0000;flash_address<APROM_SIZE/PAGE_SIZE;flash_address++)
                                {
                                        IAPAL = LOBYTE(flash_address*PAGE_SIZE);
                                        IAPAH = HIBYTE(flash_address*PAGE_SIZE);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
                                }

                                g_totalchecksum=0;
                                flash_address=0;
                                AP_size=0;
                                AP_size=uart_rcvbuf[12];
                                AP_size|=(uart_rcvbuf[13]<<8);
                                g_progarmflag=1;

                                for(count=16;count<64;count++)
                                {
                                        IAPCN = BYTE_PROGRAM_AP;
                                        IAPAL = flash_address&0xff;
                                        IAPAH = (flash_address>>8)&0xff;
                                        IAPFD=uart_rcvbuf[count];
                                        //trigger IAP
                                        TA=0xAA;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

                                        IAPCN = BYTE_READ_AP;                //program byte verify
                                        //trigger IAP
                                        TA=0xAA;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
                                        if(IAPFD!=uart_rcvbuf[count])
                                        while(1);
                                        if (CHPCON==0x43)                //if error flag set, program error stop ISP
                                        while(1);

                                        g_totalchecksum=g_totalchecksum+uart_rcvbuf[count];
                                        flash_address++;

                                        if(flash_address==AP_size)
                                        {
                                                g_progarmflag=0;
                                                goto END_1;
                                        }
                                }
                        END_1:
                                Package_checksum();
                                uart_txbuf[8]=g_totalchecksum&0xff;
                                uart_txbuf[9]=(g_totalchecksum>>8)&0xff;
                                Send_64byte_To_UART0();
                                break;
                        }

                }
                bUartDataReady = FALSE;
                bufhead = 0;
                EA=1;
                }

                //For connect timer out
                if(g_timer0Over==1)
                {
                        goto _APROM;
                }

                //for uart time out or buffer error
                if(g_timer1Over==1)
                {
                        if((bufhead<64)&&(bufhead>0)||(bufhead>64))
                        {
                                bufhead=0;
                        }
                }

        }

_APROM: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00;        //set boot from AP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80;        //software reset enable

        /* Trap the CPU */
        P00_Quasi_Mode;
        while(1)
        {
                set_P00;
                clr_P00;
        }
}

网友A:
如果官方程序都不能跑成功,先看看配置字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B:
完全跑的官方原版例子?

网友C:
搞定了没,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while不是死循环?

网友D:
总是复位?

网友E:
有没有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官方程序都不能跑成功,先看看配置字是不是出了问题。

用的是Nulink在Keil下在线调试的,接了5根线的裸片,没有动过配置字节。
也好郁闷中,是不是Nulink不能这样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跑的官方原版例子?

是的,就在最后的While后跑了个IO翻转的动作,我想看看它会不会持续在APROM标号后的while下一直跑。
目前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没,是哪儿出了问题

没有,第一次用芯唐,头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分享一下经验。

目前没有解决。不知道为何。

网友F:
这个是ISP 烧录到LDROMD 的吧,  要设置L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