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ESD 问题

楼主(2019-05-18):
nuc972静电ESD 测试时,4KV空气放电 打在地端 芯片死机或者复位,查不出问题?有了解这方面的请指点!

网友A:
电源加TVS管

网友A:
VCC和外壳地之间并接5V的TVS管

网友B:
试试楼上的方法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电路的问题吧?看看设计的电路有没有考虑这个

网友D:
电路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E:
这个芯片手册写的能抗多少?

网友E:
另外电路设计时候也要避免这个事情。
芯片抗是不会损坏,但是不会避免电路复位等故障,这个还要外部电路实现

楼主:
我现在设计没有外壳地,统一电源地,电源与地之间加TVS管也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没有处理好啊。

参考原厂DEMO板设计的

网友F:
这就难以搞了。

网友F:
不过产品最后都是通过装了机壳测试吧?裸板测试?

网友B:
是不是PCB设计的缺陷。

网友B:
我看好多人说PCB设计很重要

网友G:
描述的不清楚啊,比如什么外壳?地连接关系,打什么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