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9-05-18):
在看滑动开关的时候,看到如下参数,为什么开关会定义最小工作电压?以及最小工作电流?最小工作电压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任何电压均可以通过开关吗?最小工作电流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规格实在是有点疑惑,望大家多多指教。由这个事情我想起一直不明白的事情,很小很小的电流能通过二极管吗?假如0.01mA的电流,经过二极管后,这个电流还存在吗?假如可以通过,那么这样大小的电流可以经过三极管吗?以上,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机械开关接触电阻并非绝对符合欧姆定律,在微弱电压电流下呈非线性,类似PN结特性。

网友B:
很小很小的电流当然能通过二极管,只要电压满足要求。这个电流当然还存在,这么小的电流也可以流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开关接触电阻并非绝对符合欧姆定律,在微弱电压电流下呈非线性,类似PN结特性。 ...

类似PN结?不是物理的接触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小很小的电流当然能通过二极管,只要电压满足要求。这个电流当然还存在,这么小的电流也可以流过三极管。 ...

恩恩,那物理的开关按键最小电压和最小电流的约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类似PN结?不是物理的接触点吗?

裸露的金属表面,除贵金属如金、铂等,都会因空气中的氧、二氧化硫等气体的存在而产生氧化层、硫化层等。金属氧化物硫化物通常是半导体。

网友A:
约束的物理机制是综合的,有成分有环境。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触点特性的,只要理解就可以,只会看手册会应用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的物理机制是综合的,有成分有环境。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触点特性的,只要理解就可以,只会看手册会应用 ...

手册会看,只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对最小电压进行约束,电流的约束是知道的,在开关寿命周期内,其电流保证能清除触点可能会堆积的尘埃,电压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裸露的金属表面,除贵金属如金、铂等,都会因空气中的氧、二氧化硫等气体的存在而产生氧化层、硫化层等。 ...

可是这和最小工作电压还差的远呢,这个开关定义的最小工作电压为3V,个人觉得这个值蛮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的物理机制是综合的,有成分有环境。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触点特性的,只要理解就可以,只会看手册会应用 ...

因为对产品寿命有要求,所以这个指标必须关注,否则开关可能用两年不能用了

网友D:
楼主知道为啥不同的导线  也会有不同的耐压值么,几乎相同的原因

网友A:
既然关注寿命,更不可能从基础理化机制入手,而只能接受工程手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关注寿命,更不可能从基础理化机制入手,而只能接受工程手册数据。

关注指标的原因,是想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为啥不同的导线  也会有不同的耐压值么,几乎相同的原因

我知道最大电压,您能说下最小电压以及最小电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最大电压,您能说下最小电压以及最小电流吗?

该参数是说:比此值更小的电压和电流,不能保证开关具有良好接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参数是说:比此值更小的电压和电流,不能保证开关具有良好接触吧?

是这个意思,说是不能有效的进行开关。电压说是需要电弧,等效于开关需要一定的额定功率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