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抽头ZVS电路原理图-零电压开关

楼主(2019-05-18):
无抽头ZVS电路原理图-零电压开关

网友A:
双管自激。
很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管自激。
很容易炸。

是不是你的参数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你的参数不对。

你这电路没有保护手段,电源负载异常都很容易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没有保护手段,电源负载异常都很容易炸机。

还好了,这种类型都是自激振荡,负载超过某个程度,就熄火了,具有一般自激系统的典型保护特性。
不过它这个线路其实不完整,输出还是必须一个变压器,否则不平衡输出,会立刻破坏ZVS条件。
唯一的,就是这个输出变压器不需要中心抽头,但是多了一个电感,条件分析也不如中心抽头的ZVS来的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画的是配线图,要整理成电路图,以方便辨识。

图是收集来的,不是我的原创。我看到挺好就复制过来分享,可以肆无忌惮的评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人叫我帮他LAYOUT,他用A3纸画满滿这种配线图七丶八十根线,我看的累,水平垂直交错好像纸上迷宮, ...

整理成原理图也好!有电路基础基本也能看得懂 。除了自己要生成PCB电路图才会下功夫。

网友D(2021-12-29):
差分推挽,串联馈电 只能 中间抽头,想要 无抽头 就只能 並联馈电,
无抽头,原有的 中间抽头变压器 变成 两个互不相干的扼流圈,而原有的那个接于中间抽头的扼流圈就甭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