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线圈怎么样才好?你知道吗

楼主(2019-05-18):
      无线充电线圈怎么样才好?你知道吗!
一、什么是无线充电线圈呢?
      无线充电器是指利用电磁波感应原理进行充电的设备,原理类似于变压器。在发送和接收端各有一个线圈,发送端线圈连接有线电源产生电磁信号,接收端线圈感应发送端的电磁信号从而产生电流给电池充电。   无线充电线圈应该怎么做:无线充电器是指利用电磁波感应原理进行充电的设备,原理类似于变压器。在发送和接收端各有一个线圈,发送端线圈连接有线电源产生电磁信号,接收端线圈感应发送端的电磁信号从而产生电流给电池充电。  线圈使用漆包线,180的聚脂亚胺(QZY/EIW)用在一些常见的小功率变压器上,比如一些家电上的电源变压器,手机充电器等等,漆包线综合性能不错。  粗细和匝数就得实际计算了,粗细要能承担通过的电流,匝数要看变压系数,能量的转换。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充电市场前景发展也越来越广泛, 也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

二、无线充电线圈电感有哪些优势特点呢?        1、无线充电技术对人体安全无害处,无线充电线圈使用是通过电感器应在次级线圈中产生一定的电流,从而将能量从传输端转移到接收端,只在以同一频率共振的线圈之间传输,而其他装置无法接受波段。
      2、无线充电技术利用磁共振在充电器与设备之间的电场和磁场中传输电能,线圈和电容器则在充电器与设备之间形成共振。
      3、系统可以广泛应用,例如针对电动汽车的充电区以及针对电脑芯片的电量传输。采用这项技术研制的充电系统所需要的充电时间只有当前的一百五十分之一。
      4、无线充电线圈电感的损耗比起有线充电器线圈来说更低。无线充电转化率比起有线要高几个百分点。高转化,精准辐射范围控制,它还能自动识别不同的设备和能量需求进行“个性化工作”,有效保证了能量供应的源源不断。
http://www.cenkersz.com/Article/xqs_1.html

网友A:
由于频率比较高,所以,单层的扁线线圈因为分布参数较小,好于一般漆包线线圈,也有采用多根丝包线做的单层线圈,这个效果和扁线单层线圈没有比较过。但是总体来说,由于扁线单层线圈匝数、有效容积都会高于多根丝包线,因此个人来搜,看好那种扁线单层线圈类型的。

网友B:
      4、无线充电线圈电感的损耗比起有线充电器线圈来说更低。无线充电转化率比起有线要高几个百分点。你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吗?你确定无线充电比有线效率高?我现在还理解不了。我觉得没理由高啊

xch
黄婆卖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无线充电线圈电感的损耗比起有线充电器线圈来说更低。无线充电转化率比起有线要高几个百分点。 ...

无线充电效率要比有线充电效率略低一点。比较好的情况下低一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