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应用在开关电源,抑制二级管反向恢复电流副作用?

楼主(2019-05-18):
(无正文)

楼主:
还有RC吸收,改善不大,但对EMI改善有些帮助,

网友A:
磁珠是个圈数很少的电感。

网友A:
emi超标在哪个频段。低频段,磁珠作用很有限。

楼主:
这样设计,磁珠的不良率会高吗?

网友B(点评):
这样的确用处不大

网友C:
纹波会增加。

网友C:
由二极管产生的纹波是有其正向导通电压造成的,你串个磁珠算怎么回子事儿?

网友D(点评):
增加的纹波与二级管反向恢复电流造成的脉冲是不成比例的,利大于弊。

网友C(点评):
这是一厢情愿,加磁珠只会加大纹波。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多实践,多理论,你说的增 加电源输出纹波,的确会,感谢了。自己找个DC开关电源量量,会有 收获

网友E:
看一下PCB布局,大概率是走线不当造成的。

网友D(点评):
有一部分原因吧,你可以去看看“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这个可能是主因,

网友D(点评):
感谢了,这个PCB布局会有一定效果的

网友F:
所谓反向恢复电流,是指二极管没有及时关闭,而端电压已经换向的过程,在现代二极管恢复时间普遍到50nS级别的时候,该恢复电流是一个非常尖的大电流,其高频分量极高,能量也很高,因此对输出EMI等参数影响非常大。
磁珠不是一个简单的电感,而是一个频率特性很差的电感,当高频信号通过磁珠时候,会引起磁珠发热消耗该高频功率,而整流管管脚穿磁珠,是有效减少因反向恢复引起的EMI、高频纹波干扰的措施,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作为一个非固态器件,过载能力强,就没见过磁珠损坏的,所以可靠性也很好。
磁珠穿整流管管脚,同时也能影响正常快速上升下降的二极管电流波形,同样的,过分快速的工作电流上升下降沿,也必须适当控制,因此这方面磁珠的作用同样也是正面的。
如果说副作用,那就是增加了磁珠采购成本,整流管安装工艺多了一个手续,增加生产工艺成本。

网友D(点评):
意思说在额定电流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磁珠主要要考虑在消耗高频时的温升,对贴片磁珠损坏性,主要的影响吧,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D: 贴片磁珠,设计必须先保证额定电流,然后再选择合适的阻抗。反正就那么回事情,你额定电流大的,同体积阻抗就小,而阻抗大的,同时额定电流大的,体积就很大,成本就变成一个敏感的因素。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个问题,一般比较便宜的产品(不做认证),不会注意开关电源的EMI问题的 , 你说的就是EMI产生的两个原因(快速变化电流 ,快速变化的电压),对其进行抑制, 感谢你的解答,一说就知道行家里手,仔细研究过这方面的,

网友A:
穿磁环,还是串磁珠。

网友D(点评):
贴片磁珠

网友G:
额,老实说,就这么点功率的电源,就不应该出EMI问题的
其实是建议你,应该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设计,吃透了,设计阶段就应该规避掉这种风险的,比事后找解决方案划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