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片中的PCB走线开窗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5-18):
最近公司新买了个FLUKE的万用表,自己手贱拆了想看下里面的电路设计是什么样的。看到有部分走线进行了开窗处理,如图片A点所示,但是印象是很多产品是为了过大电流加锡才做开窗处理,不知道这个产品的走线开窗是什么原因。坛子里知道的大佬能不能给解释下,谢了!另外B处加了这些做什么用的?

xch
也许只是个失误。研发工程师好奇心满分

网友A:
看到了熟悉的msp430f448,手持仪表很多用msp430

网友B:
美国芯片要涨价吗?

网友C:
普通的三位半、三又四分之三位的表,这两种措施对产品没有什么可能的用途。大概是研发时调试方便加塞用。   防抄板的、玩老百姓的

网友D:
想多了,什么加塞,这个就是预留的器件位,不能满足要求就用那种大个的精密电容,生产中自动寄生就上焊锡了的

你赶紧去看眼科大夫吧,距离眼瞎已经不远了。

网友E:
B处是为了平衡板厚的。双面板就不需要了。常见的是在空白处打方格子。

网友F:
听你这么说可能是消除表面漏电引起的电流。

是的。。。。。。。。。

网友:
图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