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LAN的ADC问题

楼主(2019-05-18):
最近做一个项目,发现029的ADC非常不准,测试Vref=3.3v ADC输入=2.5v,发现测量值在3170左右,按照理论计算应该在3103左右,相差将近70,看网上说有自校准功能,查阅手册发现,029没有ADC自校准,在此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怎么解决?

xch
vref 你用啥校准?

网友:
你满量程看看结果是多少

网友A:
然后再看看接0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再看看接0是多少

好办法,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再看看接0是多少

接地有12,接Vref是4095,现在怎么校准?

网友B:
那你测3.3V是不是准

网友B:
如果3.3V是满量程的,那说明你的2.5本身就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3.3V是满量程的,那说明你的2.5本身就是不准的。

4位半安捷伦数字万用表量的不会不准吧?而且我发现通道之间还有串扰的感觉,通道1接Vref的同时,通道2的数值也会上升,而且通道二接Vref只有4088

网友C:
这说明一个问题,你的地并非地,所以有偏差。
按比例了,实际量程就是你参考电压-地之间的数字量。
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也不懂,我在TI的一个ADC芯片手册看到的,说是有这个误差,要设计时候考虑到。

网友C:
你的实际数字量程就是12到4095.而不是0到4095
那么你的2.5V测的是3170
按照上面的方式就是(2.5/3.3)*(4095-12)+12
算算是多少

网友C:
我去,跟你测的结果还不对,肯定哪儿还有问题。

网友C:
我觉得这跟ADC没有多大关系了,你可以用个可调电阻测试整个周期的变化看看。看看是怎么个变化关系。

网友D:
可能不是不准,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E:
如果是通道串擾的問題,建議把adc clock調慢試看看

网友F:
3.3vref电压偏低

网友G:
试试看,可能自己哪儿没弄对,一般不会误差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