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tt7022芯片读取单相电压问题

楼主(2019-05-18):
att7022是一个三相芯片,我之前三相四线模式,成功地读取到了三相的电压电流。这次我想用来测单相。这个芯片可以直接读取单相电压电流吗?我现在的问题是只有电流值,没有电压值。
程序跟之前三相的是一样啊,难道是接线问题?只测单相的话,我只接入了B相和N点,其他都没有接,这样难道是接线错误吗?

楼主:
有人说是我的输入电压太小了,利用互感器检测不到,但是我三相的电压更小,都能够检测到,理论上来说,单相的也可以,所以怀疑可能是接线或者是程序设置问题。还是说这个芯片本身就只能检测三相?单相是不行的?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三项四线时,A项和C项没有电压只有B项有电压不就是单项吗?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项四线时,A项和C项没有电压只有B项有电压不就是单项吗?应该是可以的

对啊,问题就是没有电压,我不管是读取有效值寄存器还是读取ADC寄存器都是没有电压数据返回来的。兄弟你有用过这个三相电表芯片来读单相电压电流吗?

楼主: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点,之前我用三相电表测量的时候,即使我什么都没接,悬空状态,DOUT也是能收到一些很小很微弱的数值的比如说,二进制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大概有200-500左右,当然这些很小的数值会被后面的进制转换去掉,不会对数值取值有影响。
但是我接单相的时候,电压寄存器里面的数值完全就是0,根本一点波动都没有,怎么都想不通

楼主:
我怕是个傻子哦 修改了单片机的倍频,把单片机的SPI速度提的太快了。。。没有接收到数据,看到SPWM波产生的正弦波不是50Hz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太对劲mmp

接下来就是处理数据的进制转换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