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驱动始终装不好

楼主(2019-05-18):
我用的是 win8.1系统 已经设置了禁止设备驱动强制签名 但还是死活装不上!

网友A:
有截图吗?

网友B:
一个电话叫供应商处理

网友C:
换xp吧 或者win7 太新的系统 不好用

网友D:
以前好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也是没什么办法去就解决。。。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

看你用什么仿真器,带A的仿真器是不需要装驱动的,在Keil里装一个中颖器件插件,所需驱动都在。一般插上烧写器,盘符默认显示USB可移动存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