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关于IAR_ARM对vfprintf()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9-05-18):
void LcdPrintf( const char *fmt, ...)
{
  int n;
  char buferr[50];

  char *str;
  va_list ap;

  str=buf;
  va_start (ap, fmt);
  n = vfprintf ((FILE *) & str, fmt, ap);
  va_end (ap);
  *str = '\0';
}
IAR版本为IAR_for_ARM 7.4,vfprintf()函数返回值一直为“-1”,说明,vfprintf()格式化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它的上下文的其他代码呢?我是说重定位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