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boost电路上电需要过一段时间才正常?

楼主(2019-05-18):
sx1308芯片,1.2Mhz boost升压芯片,自焊的电路。
3.7v升压9.5v,负载20欧,空载电压正常,接负载后,电感啸叫,输出5v左右,等待一段时间,有时候几秒,有时候十几秒,然后一切正常,电感也不响了,输出9v+,电流正常。
求助,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排查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管多少时间,啸叫一般来说都是采样控制部分参数不合理造成不稳定状态。走线、参数都可能造成该后果。
至于几秒钟不响,只能证明器件发热导致系统参数变化后,重新达成系统稳定条件而已。
修改调整采样反馈回路,尤其注意采样部分地线接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体积更大的,或者电感量換大一些的。

谢谢,应该电感够用,否则后续不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多少时间,啸叫一般来说都是采样控制部分参数不合理造成不稳定状态。走线、参数都可能造成该后果。
至 ...

谢谢分析。
我OUT端原来是两个电容,一个10uF的独石,一个10uF的贴片,我把那个独石电容拿掉,一切正常了。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
我OUT端原来是两个电容,一个10uF的独石,一个10uF的贴片,我把那个独石电容拿掉,一切正常了 ...

所谓独石,其实就是贴片电容的结构,拿掉一个,稳定了,正好说明环路参数问题,对于DC-DC来说,输出电容尤其是高频输出电容的容量本身就是系统结构稳定的一个因素,有些芯片直接就不能用大容量的瓷介电容高频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独石,其实就是贴片电容的结构,拿掉一个,稳定了,正好说明环路参数问题,对于DC-DC来说,输出电容 ...

嗯,本来怕10uF不够,手头正好有个闲置的独石,结果没想到这个居然是罪魁。感谢分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