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算放大器是否可以用作比较器?

楼主(2019-05-18):
运算放大器是否可以用作比较器?

网友A:
比较器用于开环系统,旨在从其输出端驱动逻辑电路,以及在高速条件下工作,通常比较稳定。运算放大器的用途不同于比较器,过驱时可能会饱和,使得恢复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B:
是的,施加较大差分电压时,很多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都会出现异常表现

网友C:
实际上,运算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电压范围通常存在限制。运算放大器输出也很少兼容逻辑电路。

网友B:
仍有很多人试图将运算放大器用作比较器。这种做法在低速和低分辨率时或许可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结果并不理想。

网友D:
单靠参考运算放大器数据手册不能解决将运算放大器用作比较器的所有相关问题,因为运算放大器设计的目的并非用作比较器。

网友E:
最常见的问题是速度、输入结构的影响(保护二极管、FET放大器的相位翻转等)、输出结构(并非用于驱动逻辑电路)、迟滞、稳定性,以及共模效应。

网友F:
速度考虑因素都有哪些啊

网友G:
大多数比较器速度都很快,不过很多运算放大器速度也很快。为什么将运算放大器用作比较器时会造成低速度呢?

网友H:
比较器用于大差分输入电压,而运算放大器工作时,差分输入电压一般会在负反馈的作用下降至最低。当运算放大器过驱时,有时仅几毫伏也可能导致过载,其中有些放大级可能发生饱和。

网友I:
这种情况下,器件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从饱和中恢复,因此,如果发生饱和,其速度将比始终不饱和时慢得多

网友J:
过驱运算放大器的饱和恢复时间很可能远远超过放大器的正常群延迟,并且通常取决于过驱量。由于仅有少数运算放大器明确规定从不同程度过驱状态恢复所需的时间,因此,一般说来,有必要根据特定应用的具体过驱情况,通过实验确定放大器的特性。

网友K:
对这类实验的结果应持谨慎态度,通过比较器(运算放大器)的传播延迟值(用于最差条件下的设计计算)应至少为所有实验中最差值的两倍。

网友C:
一般的场合应用问题不大   在高速应用场合   这样做  就有问题了

网友K:
应该说, 运放并不都能用来作比较器用.

网友L:
程序运行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A:
用O1级呢

网友L:
用O1级时就OK了

网友L:
O1级还是满足不了我的实时性要求。

网友G:
你的变量被优化掉了

网友I:
那怎么办?

网友C:
变量全部改成不可优化型的

网友A:
O1级还是满足不了我的实时性要求,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 不大可能通过提高优化级别来满足.

网友M:
而是人工分析影响实时性的瓶颈, 并通过改变算法或软件结构来实现才比较靠谱

网友N:
响应速度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