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 ICE Adapter(TH065E)可以仿真MA82G5B32吗?

楼主(2019-05-18):
8051 ICE Adapter(TH065E)可以仿真MA82G5B32吗?

网友A:
可以的,MA82G5A64都可以,这个也可以

楼主:
谢谢2楼,但keil没有MA82G5B32这个IC库

网友B:
编译后仿真提示什么

网友C:
要找最新版本才有MA82G5B32

网友D:
先到笙泉的官网下载OCD ICE 软件,(CN)8051_OCD_ICE_For_Keil_v3.12。安装后就会有MA82G5B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