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接触处下P1口 就发生中断

楼主(2019-05-18):
(无正文)

网友A:
哪个片子?

楼主:
MSP430F149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oardConfig.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0);          //打开流水灯,关闭数码管和电平转换

    P1IES |= BIT0;               // P1.0~P1.3选择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0;               // 打开中断使能
     P1OUT=0XFF;
     P1DIR = 0;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位
     while(1)
     {
         LPM1;

    }
}

网友B:
干扰,建议对该端口加10K上拉电阻在试试的啊

网友C:
是的,下降沿中断加上拉,
上升沿中断加下拉

网友D:
一种好方法。另外多看看手册是硬道理

网友E:
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上下拉电阻的啊

网友F:
干扰太大了吧

网友B:
在这个端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G:
这个电容触摸发了中断

网友H:
检查一下P1口接口怎么样?

网友I:
这是你的IO有问题了。

网友J:
使用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D:
那就是产生了低电平了。

网友J:
查看一下IO的连接接口怎么样

网友E:
这个将信号置低了,产生中断信号了

网友J:
可能焊接存在问题,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F:
建议对端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J:
这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K:
应该是电容触摸的效应。

网友I:
就是触发中断了。
应该存在电容效应,检查一下焊接。

网友L:
电路的焊接存在问题。
检测一下是不是有比较大的间隙。

网友M:
这样不能影响电路中断触发,试试隔离信号
可以在内部检测是否电平置位。

网友F:
在端口加10K上拉电阻

网友E:
这是电容效应,直接触地了。

网友N:
估计是浮空的端口,就算是内部上下拉了,如果你手碰上去,一样可能发生低电平的

网友O:
静电干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