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USB给单片机供电怎么搞

楼主(2019-05-18):
USB给单片机供电怎么搞

网友A:
太简单了吧

楼主:
问题简单还是我说的简单?

网友B:
你表诉的

楼主:
模板的5V电源需要稳压电源提供,不知是否能够像U盘、手机那样用USB接口直接接到电脑上,这样仿真、下载及调试板时不就更方便。

网友A:
USB口的1脚为+5V,4脚为GND,在你设计版时可以直接引用这个电源为单片机供电

网友C:
对,如板上需要3.3V则再加个1117模块稳压输出3.3V

网友A:
USB供电的电压为5V的吧,这个需要在经过转换成3V的给单片机用的

网友D:
发现一个问题, usb 的供电其实有的时候会很低, 我测到过 4V 情况.

网友E:
如板上需要3.3V的单片机电压, 建议 LDO 用比 1117 更低压差的器件. 以提高电源适应范围

楼主:
一般的USB接口,是4根线或者5根线,4根的为(电源线 地线 两根数据线输入输出),5根的也为电源线,两根地线(有一根也可以空接),两根数据输入输出

网友C:
是的,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尤其USB直接从电脑取电,一般都是4点几伏

网友F:
对照技术手册   上面都有标号的  楼主   应该没有难度吧

网友G:
直接取USB的电源就可以了,不过要控制功耗,电脑USB口最多200mA貌似

网友H:
单片机5V电源接口

网友:
单片机电压范围是3.3~5.5V

网友I:
单片机电源是5v的

网友J:
红黑两根就是电源和地线

网友K:
为了防止电流的反灌,加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L:
51单片机怎么独立供电

网友M:
供电方式用usb和外部电源?

网友N:
板上需要3.3V?

网友O:
电流不要超过500mA

网友L:
51单片机如何用普通电池供电?

网友H:
直接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K:
用7805实现的全桥整流电路

网友:
楼主需要哪个电压的供电呢

网友P:
从USB的4号引脚出来的是5V的直流电

网友I:
直接连接就可以 USB线有4根线

网友J:
接到单片机地电源和地

网友O:
在USB进来的+5V上串一个500mA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N:
加个1117模块稳压输出3.3V

网友M:
可以直接引用这个电源为单片机供电

网友Q:
USB直接就有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