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E616的汇编演示GPIO操作

楼主(2019-05-19):
;---------------------------------------------------------------------------------------------------------*/
;                                                                                                    */
; Copyright(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link: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Sep/1/2015
;***********************************************************************************************************

;***********************************************************************************************************
;  File Function: N76E616 GPIO simple demo code
;***********************************************************************************************************

#include "N76E616.h"
#include "Delay.inc"

        CSEG    AT  0000h
        LJMP    start

        ; Note: When N76E616 power on, the system clock is HIRC (11.0592MHz), so Fsys = 11.0592MHz
start:
        call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Loop1:
        clr     P02;
        setb    P03;
        call    delay_200ms
        setb    P02;
        clr     P03;
        call    delay_200ms
        jmp     Loop1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mov     P0M1,#0x00;
        mov     P0M2,#0x00;
        mov     P1M1,#0x00;
        mov     P1M2,#0x00;
        mov     P2M1,#0x00;
        mov     P2M2,#0x00;
        mov     P3M1,#0x00;
        mov     P3M2,#0x00;
        mov     P4M1,#0x00;
        mov     P4M2,#0x00;
        mov     P5M1,#0x00;
        mov     P5M2,#0x00;
        ret

        end

楼主:
PUBLIC  delay_15us
PUBLIC  delay_25us
PUBLIC  delay_50us
PUBLIC  delay_100us
PUBLIC  delay_200us
PUBLIC  delay_500us
PUBLIC  delay_1ms
PUBLIC  delay_2ms
PUBLIC  delay_5ms
PUBLIC  delay_10ms
PUBLIC  delay_20ms
PUBLIC  delay_50ms
PUBLIC  delay_70ms
PUBLIC  delay_100ms
PUBLIC  delay_150ms
PUBLIC  delay_200ms
PUBLIC  delay_250ms
PUBLIC  delay_300ms
PUBLIC  delay_500ms
PUBLIC  delay_1s
PUBLIC  delay_2s
PUBLIC  delay_5s
PUBLIC  delay_10s

?PR?_Delay_A51  SEGMENT CODE
        RSEG    ?PR?_Delay_A51
        USING   0

;;*****************************************************************************
;;Miscellaneous delay time @Fosc=11.059 MHz (1T)
;;*****************************************************************************
delay_15us: ;65mc
         PUSH   07h     ;2mc
         MOV    R7,#14  ;1mc
         DJNZ   R7,$    ;2mcx28
         POP    07h     ;2mc
         RET            ;4mc
;------------------------------
delay_25us: ;108mc
         PUSH   07h     ;2mc
         MOV    R7,#68  ;1mc
         DJNZ   R7,$    ;2mcx19
         POP    07h     ;2mc
         RET            ;4mc
;------------------------------
delay_50us: ;130mc
         call   delay_25us
         call   delay_25us
         ret
;------------------------------
delay_100us: ;184mc
         call   delay_50us
         call   delay_50us
         RET
;------------------------------
delay_200us: ;369mc
         call   delay_100us
         call   delay_100us
         RET
;------------------------------
delay_500us:
         CALL   delay_200us
         CALL   delay_200us
         CALL   delay_100us
         RET
;------------------------------
delay_1ms:
         CALL   delay_500us
         CALL   delay_500us
         RET
;------------------------------
delay_2ms:
         CALL   delay_1ms
         CALL   delay_1ms
         RET
;------------------------------
delay_5ms:
         CALL   delay_2ms
         CALL   delay_2ms
         CALL   delay_1ms
         RET
;------------------------------
delay_10ms:
         CALL   delay_5ms
         CALL   delay_5ms
         RET
;------------------------------
delay_20ms:
         CALL   delay_10ms
         CALL   delay_10ms
         RET
;------------------------------
delay_50ms:
         CALL   delay_20ms
         CALL   delay_20ms
         CALL   delay_10ms
         RET
;------------------------------
delay_70ms:
         CALL   delay_50ms
         CALL   delay_20ms
         RET
;------------------------------
delay_100ms:
         CALL   delay_50ms
         CALL   delay_50ms
         RET
;------------------------------
delay_125ms:
         CALL   delay_100ms
         CALL   delay_20ms
         CALL   delay_5ms
         RET
;------------------------------
delay_150ms:
         CALL   delay_100ms
         CALL   delay_50ms
         RET
;------------------------------
delay_200ms:
         CALL   delay_100ms
         CALL   delay_100ms
         RET
;------------------------------
delay_250ms:
         CALL   delay_200ms
         CALL   delay_50ms
         RET
;------------------------------
delay_300ms:
         CALL   delay_200ms
         CALL   delay_100ms
         RET
;------------------------------
delay_500ms:
         CALL   delay_200ms
         CALL   delay_200ms
         CALL   delay_100ms
         RET
;------------------------------
delay_1s:
         CALL   delay_500ms
         CALL   delay_500ms
         RET
;------------------------------
delay_2s:
         CALL   delay_1s
         CALL   delay_1s
         RET
;------------------------------
delay_5s:
         CALL   delay_2s
         CALL   delay_2s
         CALL   delay_1s
         RET
;------------------------------
delay_10s:
         CALL   delay_5s
         CALL   delay_5s
         RET
;------------------------------
         end

楼主:
想学汇编的,或者想了解一下的,可以看看。

网友A:
没想到还支持汇编

网友B:
这是照顾编程老将啊

网友C:
第一次接触汇编

网友D:
原来汇编的延时函数是这么写的,开眼界了。

网友E:
学习啦,能否做一个M0的汇编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