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P2359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19-05-19):
按照datasheet的选择的电阻值,输入12V,理论输出5V。但实测下来输出只有3V左右。
比较疑惑C:\Users\zjy\Desktop\QQ图片20190519111820.png
想问这个输出电压低是否和芯片的输入功率太小有关,我使用的是10V 1A的电源适配器?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图片没显示。可以先测试下空载输出。

网友B:
空载正常,带载跌落,很明显是过载限流了,MP的基本上无一例外都带限流控制,不是负责过重,就是电感不对。
如果空载、带载电压一样,那么你的电阻值肯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