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串口只有8位数据的吗?

楼主(2019-05-19):
MM32串口为什么只有八位,我要8+奇偶校验位的话岂不是不行了。。。

网友A:
MM32全系列都支持带奇偶校验方式的异步串行通讯协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32全系列都支持带奇偶校验方式的异步串行通讯协议。谢谢!

但是用户手册上写着支持八位数据,若有校验位的话就是七位数据+校验位了,位7变成校验位。而我们工控行业的通信协议中的帧格式都是需要八位数据位+一位校验位的。

网友B:
数据位可以5~8位,另可选则再加校验位

网友C(2024-05-29):
MM32串口默认配置是8位数据,但理论上可以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来支持9位数据格式

网友D:
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E:
楼主理解的貌似有点问题,数据位和校验位是分开的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