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需要做一个0.1-10Hz的带通滤波器,把检出的信号送到AD管脚

楼主(2019-05-19):
需要做一个0.1-10Hz的带通滤波器,把检出的信号送到AD管脚

网友A:
说得太简单了吧

楼主:
信号源是震动信号,幅值在0-100mV左右,频率中心点为2-5Hz

网友B:
新方案还是修改?

楼主:
原方案是用运放芯片搭建的四阶滤波器,现在想用DSP或ARM实现

网友C:
主处理芯片是什么啊

楼主:
现在主处理芯片是NXP-LPC1768,听说LPC1769可以处理DSP库。

楼主:
请教各位0.1-10Hz带通滤波器的实现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4c997d3683c4bb4cf7ecd138.html
这里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那

网友E:
不好做吧   这么小的带宽

网友F:
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这个可以直接实现采样,然后FFT转换看看频率。

网友B:
怎么做  硬件电路搭吗

网友D:
这个带通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只是检测采样,而且频率也不高。

网友H:
带通滤波器很难么

网友D:
https://wenku.baidu.com/view/196e459adaef5ef7ba0d3ca3.html

网友G:
这个带通滤波器有问题吗?

网友E:
前端使用隔离信号试试。

网友E:
微带线滤波器?

网友I:
用切比雪夫最佳一致逼近设计线性相位FIR带通滤波器

网友J:
两种方法
一种是基于运放做个带通滤波器    经过滤波后送到AD口上

网友J:
另一种方式是AD直接采集后通过数字量  通过滤波算法处理

网友J:
为了少占用DSP的资源   建议在外部增加电路  但是这种电路需要调试配置

网友K:
需求一下提清楚全面,一句一句的往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