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

楼主(2019-05-19):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USART 或是SPI总线的吧 那个是封装好的 用芯片级的 好些 比如TI的 25XX之类的

网友B:
若用CC2540/CC2541,从协议栈力可以修改,我自己定义过32byte,没有再大的。

网友C:
某宝上有不少模块,我也准备用

网友B:
模块我不建议用,用实例可以自己做个协议栈还是好些,我当时就是被模块坑了,害的那个项目没有搞成

楼主:
用的所谓的透传模式。

网友D:
一般是跑串口协议吧

网友E(2019-08-07):
楼主试下CH9141蓝牙串口透传模块,一次性接受最大数据包是128B,串口接受缓存256B,资料在他家官网(wch.cn)搜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