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网卡设备

楼主(2019-05-19):
(无正文)

网友A:
那这款设备的主要功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款设备的主要功能是?

就类似一台电脑有多个网口,相互之间不影响。解决一台电脑的网口下多个网段的IP有时有影响,测试上用的多

网友B(2019-06-19):
楼主,这个东西感觉不错,有计划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东西感觉不错,有计划搞么?

图差不多了,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去问了开模有点贵,PCB这些钱自己出还好,摸具伤不起啊,还在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差不多了,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去问了开模有点贵,PCB这些钱自己出还好,摸具伤不起啊,还在找。 ...

4口都是千兆还是百兆或者千百混搭?使用交换芯片?是否接入类似7620之类的SO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口都是千兆还是百兆或者千百混搭?使用交换芯片?是否接入类似7620之类的SOC芯片? ...

这个是网卡设备,不是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网卡设备,不是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喔

搞嵌入式软件的,硬件线路之类的不太懂:)
不过大概知道你做的应该是一个usbrj45的转换器,只不过市面上都是一个rj45口,你这个可以有4个对吧。
开模确实太贵了,可以考虑考虑3D打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