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没有压降0.2V的廉价解决方案?

楼主(2019-05-19):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你得想法

楼主:
最近做一个方案遇到一个问题,供电电压4.4V,模块电源最高耐压4.2V,还有其它器件电压也是4.2V左右

网友B:
所以理想情况是供电电压压降0.2V最好,不知道有没有成熟稳定的廉价解决方案?

网友A:
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啊!!!

网友C:
通过二极管来实现吧  楼主   这样应该相对比较可靠吧  先顶你一个

网友D:
主要是不清楚你用在哪里   不知道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楼主  这个是关键

网友E:
肖特基二极管应该算是最廉价的方案了

网友F:
各们大大都说肖特基

网友G:
供电电压4.4V,模块电源最高耐压4.2V, 所以要降压 0.2V,  耐压不需要裕量么?
直接跑在最高电压, 会不会也是有问题的. 而肖特基的压降也不是太精确. 如果电流大, 压降可能会 0.5V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