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的烧录方式

楼主(2019-05-19):
芯圣的51核芯片开发只能用烧录器烧录吗?
是否支持串口ISP方式?
个人觉得STC的方式很是非常好,什么烧录器都不需要,一个串口就可以开发了。

网友A:
有些型号支持的,前提是固化有ISP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型号支持的,前提是固化有ISP程序

请问HC89F0411P是出厂固化ISP的吗?
出厂固化的ISP是不能被擦除的吧?

楼主:
芯圣ISP不能选用电脑的COM口来通讯?非要你们提供的ISP硬件吗?
端口的下拉菜单是空白的,我的电脑自带原生的串口,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圣ISP不能选用电脑的COM口来通讯?非要你们提供的ISP硬件吗?
端口的下拉菜单是空白的,我的电脑自带原生 ...

电脑主板的COM口是标准的RS232,电平正负12V,不是TTL电平,不能直接用的,需要用USB转TTL工具(虚拟串口),网上有卖才几元, 我也才用芯圣单片机几天,建议你仔细研读数据手册,都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主板的COM口是标准的RS232,电平正负12V,不是TTL电平,不能直接用的,需要用USB转TTL工具(虚拟串 ...

不是232的问题,我什么都没接,只是打开上位机软件看看,发现COM口没有得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232的问题,我什么都没接,只是打开上位机软件看看,发现COM口没有得选择 ...

必须用USB转TTL串口工具,就会有串口端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USB转TTL串口工具,就会有串口端号了

测试了一下,确实是插上USB串口就可以看到端口号了。
但这样的设计明显不合理了嘛,谁说电脑的COM口就不能有TTL电平的,我从来都是用COM1加电平转换来进行通讯的,为什么一定要把COM1排除不给用。
原生的COM口不知比USB串口稳定多少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确实是插上USB串口就可以看到端口号了。
但这样的设计明显不合理了嘛,谁说电脑的COM口就不 ...

电脑主板的自带的串口最高波特率只有115200,虚拟串口实际是USB通讯(USB、USB、USB),根据USB转串口芯片不同,上限几兆到几十兆的速率都有,打个比方,软件为了提高速度,把速率设计为1M, 标准串口就不胜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主板的自带的串口最高波特率只有115200,虚拟串口实际是USB通讯(USB、USB、USB),根据USB转串口芯片 ...

一个51MCU,代码撑死也就64KB而已,传输也就几秒钟的事情,你需要多高的速度。你想追求高速度用USB没有错,但也不必要排除COM1吧,你让用户自己选不就可以了嘛,这绝对是一个弱智的设计!
看看别家的ISP,ST, NXP, Microchip, Nuvoto, STC ...,有谁会拒绝原生的COM口

网友B:
PC-to-Device COM-COM是要淘汰的接口,后来者多数是用usb转com的;早期厂家会兼容支持(正如,现在用智能机,谁还去做兼容对讲机或功能机呢),如今怕就要少了。

网友C(2019-08-06):
003的串口不是映射的吗?第一次烧录是哪两个IO口呢?

网友D:
没用过自带的COM1的路过。。。

网友E:
各有各的好处。串口方式要重启芯片,这种不需要,速度快。

网友F(2019-10-25):
有固化ISP的就可以像STC那樣使用,沒有固化的就要用燒錄器錄進ISP才能像STC那樣用.

网友G(2020-03-01):
新手,不明白怎么烧录,在软件包里一共有2个软件,一个是HC-pm51,一个是HC-ISP,是不是ISP是一种烧录方式?我的板子没有掰开,用isp也可以发现串口,点下载,显示“开始握手,请重新上电”,然后板子上的灯地直闪,就没有然后了。。。打开工程,点“下载”按钮,板子灯闪后全绿,这时程序是不是没有烧录进去,只是可以仿真?打开HC-PM51选择设备为HC-Link,"加载代码"选择工程生成的文件,点下载hcf,也可下载成功,看视频说这样只是把程序 下载到了烧录器,需要按一下烧录按钮,但是我按后,全部灯闪,最后烧录灯为红色,没有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各位帮帮忙,谢谢

楼主:
一早就已经反馈给原厂的技术支持了,答复后续的版本会增加对原生串口的支持,但遗憾的是到目前都没有看到有更新

网友H(2020-05-28):
引用 楼主:
一早就已经反馈给原厂的技术支持了,答复后续的版本会增加对原生串口的支持,但遗憾的是到目前都没有看到有 ...

说是说的,需求太少,他们也懒得去改,要是有很多人提出要求他们就会很快去改了

网友I:
芯圣现在肯定是支持2线的ISP下载的,以前只能用hclink,现在串口也可以了。

网友J:
看手册,003的官方下载口是固定的,并且tssop和qfn的还不一样
另外官方也提供了一个isp的例子,可以改造成自定义的isp,强烈建议用这个方式,不算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