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XC32用不了(已解决)

楼主(2019-05-19):
MPLAB X IDE 3.51,之前一直用的XC8 1.41 无任何问题,最近需要研究32位的,于是安装XC32 1.40,选择Free,安装后IDE可以认到XC32路径(IDE,XC8,XC32我修改安装路径至G盘的)但是新建项目选择编译器时XC32前面的圆点显示红色,现在我把IDE升级到5.20,还是一样的,请安装成功的XD指点一下,谢谢!对了,WIN 10系统。

已解决,下了个2.15装进去,重新设置安装路径,可以用了,结贴。

网友A:
编译器都是用新不用旧的...

网友B:
这说明设计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C:
多谢了,看来要更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