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reertos 可以用 protues 的 stm32f401 运行不呀 ?

楼主(2019-05-20):
proteus 支持了 stm32 f4 系列,有前辈移植过 freertos 吗?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网友B:
AVR单片机都可以在proteus上跑freertos,STM32F401应该也可以,就是可能模拟性能会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单片机都可以在proteus上跑freertos,STM32F401应该也可以,就是可能模拟性能会比较低。 ...

需要进行移植不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进行移植不呀

应该有移植的STM32版本

网友C:
会不会卡机呢

网友D:
请问proteus是做什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