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蜂鸣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9-05-20):
请教如下图蜂鸣器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我的蜂鸣器老是不响,换了供应商也是一样。

网友A:
R731太大了?

楼主:
R731换成了0R也是一样

网友B:
这样怎么可能响起来呢?
蜂鸣器是一个压电陶瓷片为核心的东西,它的直流等效是开路状态,你三极管线路必须有正常的C极供电,除了第一次启动瞬间,这里C极永远是0V,怎么正常工作?
蜂鸣器一头接到VCC,一头接到三极管C极,R731直接和蜂鸣器并联。这里调整合适的R731阻值,可以让蜂鸣器足够响的同时,电流尽可能小(也就是阻抗匹配)就最好了。

网友C:
sfm20-c 是个有源压电蜂鸣器,很容易响,3 ~24V直流电压就可以响,你先试验直接加 3.3V 或 12V ,看它响不响,注意极性不要错;这个是要电平驱动而不是脉冲驱动,你要查看是否FPGA搞错了,再看三极管输出有没有足够电压电流输出,也许三极管的脚错了,即使是输出音频脉冲,它也是会响的

网友D:
首先,确认一下,你用的是压电式还是电磁式的蜂鸣器,不清楚差别可以去百度一下。
如果是压电式,那这个驱动电路,不响是很合理的~~       三极管集电极没有电流的,集电极电压没办法拉低,可以在蜂鸣器两端并联个电阻

网友E:
既然是无源蜂鸣器,这个驱动信号肯定需要一定频率的,看你的GPIO是怎么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