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停车位物联网项目,就是把车位信息联网,方便找车

楼主(2019-05-20):
现在比较困惑的地方是,用什么传感器检测车位上是否有车?传统的地磁传感器太贵了,安装也麻烦,不合适

网友A:
NB地磁还行   不算复杂   价格是有点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地磁还行   不算复杂   价格是有点偏高

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B:
金属探测器

楼主:
安装困难

楼主:
成本更高啊,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广和通2\3\4G通信模块一级代理商,提供整机SOC方案,详询:136 6229 7567 QQ:8665 0555 ...

上传点资料看看

楼主:
红外测距传感器也买了,小盲区的(4cm)价格贵不说,室外用干扰多啊,灰尘挡住了就影响结果

网友D:
一个摄像头能负责一大片。平均成本不高的,而且安装成本还很低。算下来可能成本最低了。而且识别率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摄像头能负责一大片。平均成本不高的,而且安装成本还很低。算下来可能成本最低了。而且识别率非常高 ...

现在有些传统的停车场设备制造商用的有这种方案,一个摄像头几千块,关键是它在户外不好操作,而且需要市电供电

@yufuming007 :需要实时功能,而且还要廉价,因为我想的是尽可能多的覆盖,不管室内还是室外,每个小区、每个商业圈、每个停车位都覆盖,这样用的人才会多,类似共享单车那样。还有,最好不要与传统停车场设备制造商形成竞争关系,就是完全新的玩法
几千块摄像头?弄这事儿?是哪个冤大头被坑了。我来给你搞,OpenCV+普通监控相机。识别车位有没有车不要太廉价了,你这个识别又不用那么实时的,还能顺便连监控也一起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些传统的停车场设备制造商用的有这种方案,一个摄像头几千块,关键是它在户外不好操作,而且需要市 ...

一个摄像头扫一堆车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摄像头扫一堆车位.....

安装成本、维护成本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F:
太成熟了,摄像头车牌识别,停车检测。深圳很多办公楼都是怎样,还有对应的APP,一键找车,一键缴费。

网友G:
摄像头很多的停车场本身就已经有监控摄像机了, 只需要安装软件,就可以实现车位的检测, 不需要另行安装专门的检测设备。 监控设备的成本也是必须支出的,所以你这个思路没戏了。

网友H:
公司楼下车库已有这样的设备,电梯旁有个机子,输入车牌号就可以找到车。猜测是直接调用监控摄像头来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成熟了,摄像头车牌识别,停车检测。深圳很多办公楼都是怎样,还有对应的APP,一键找车,一键缴费。 ...

嗯 这两天也在了解这块,他们用的是摄像头方案,一个摄像头控制3个车位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公司楼下车库已有这样的设备,电梯旁有个机子,输入车牌号就可以找到车。猜测是直接调用监控摄像头来识别的 ...

嗯 这两天也在了解这块,他们用的是摄像头方案,一个摄像头控制3个车位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摄像头很多的停车场本身就已经有监控摄像机了, 只需要安装软件,就可以实现车位的检测, 不需要另行安装专 ...

一个摄像头我看了,只能控制3个车位,成本不低啊,我想做的是廉价的方案,覆盖每个车位,最好是不要市电,不用太多的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成熟了,摄像头车牌识别,停车检测。深圳很多办公楼都是怎样,还有对应的APP,一键找车,一键缴费。 ...

哥们 能推荐个APP我看看吗 大部分的APP车位信息都是假的,准确度不高,而且都停留在停车场层面,我想做的是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周围哪有停车位,不是停车场

网友I:
目前靠谱的就是地磁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哥们 能推荐个APP我看看吗 大部分的APP车位信息都是假的,准确度不高,而且都停留在停车场层面,我想做的 ...

原来你想做这种。

这样要在整个市区安装吧?

那成本是很高,而且安装是个**烦,

能打通相关单位,得到允许吗?

网友K:
看样子楼主想做个电池供电,光伏充电(室内可能还是需要定期一年或者几年更换电池),系统功耗越低越好的那种;通信可以采用NB技术;检测技术就比较麻烦点,微波感应是否可以满足你要求?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你计划安装在哪里?

@xbyu520 :是要防水,IP68那种,不过也不用挖坑,类似道钉灯那样就可以了啊
难道做个防水好的,在地面破一个小坑,露出感应,在用水泥把周围尽量封好,不影响美观?

网友K:
NB技术传说中是功耗比较低;微波感应的功耗应该也还好,微波感应头可以把探测距离调整小一点,防止误触发。

网友K:
当然了,估计也有很多采用摄像头的方案,有优点有缺点,你平衡一下

网友L:
很多高端商圈地下停车场有 你可以去体验下   摄像头识别剩余车位,还可以输入车牌找车。 北京西红门荟聚  6000+个车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前靠谱的就是地磁

这个贵 一个NB的地磁要五六百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来你想做这种。

这样要在整个市区安装吧?

目前是这样的想法 能不能做成,还不好说,类似共享单车那样,重资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NB技术传说中是功耗比较低;微波感应的功耗应该也还好,微波感应头可以把探测距离调整小一点,防止误触发。 ...

微波检测的是移动物体,判断是否有移动的人或物,静止不动的好像没啥用吧,测距的目前传统设备厂家也有用,大多是室内用的超声波测试判断车位上是否有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多高端商圈地下停车场有 你可以去体验下   摄像头识别剩余车位,还可以输入车牌找车。 北京西红门荟聚  6 ...

摄像头识别车位上是否有车,目前这方案在传统停车场设备制造商里面确实技术成熟了,安装的也有,我上次去展会看到了,一个摄像头可以控制最多3个车位,识别三个车位上是否有车,车的拍照多少,但问题是,户外的停车位用摄像头去解决好像不现实,而且这玩意成本很高,一个摄像头上千块,才控制3个车位呢

网友M:
可以采用现在AI识别这块,一个摄像头就可以在视角范围内去识别好多车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采用现在AI识别这块,一个摄像头就可以在视角范围内去识别好多车位

这个主意不错,适合室内停车场使用,目前行业里面普遍是一个摄像头管2-3个车位,这种方式就解决了车的识别问题,我之前还想在车上装蓝牙模块,和地面传感器匹配来实现车的识别,比较麻烦,关键是车主免费他也不愿意装,没时间装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N:
室内停车场可以用超声波方案,把超声波传感器装在房顶上。性价比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室内停车场可以用超声波方案,把超声波传感器装在房顶上。性价比很高的

室外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贵 一个NB的地磁要五六百以上

不一定要nb,LoRa的或者其他sub-G的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要nb,LoRa的或者其他sub-G的多的是

LoRa知道一点,是自组无线网,SUB-G还不太清楚,通信这块不是重点哈,难点是车位检测传感器,地磁太贵,摄像头性价比低,而且室外难用,超声波只能室内,目前来看,也只有金属感应成本低,靠谱点了

网友O:
我做NB烟感的,NB模块并不贵,可以说2年内估计能达到GPRS模块的水平,而且资费较低,你说一个地磁5,600 这个可能是其他器件的价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做NB烟感的,NB模块并不贵,可以说2年内估计能达到GPRS模块的水平,而且资费较低,你说一个地磁5,600 这 ...

是的,不知道NB的地磁怎么卖那么贵,你用的NB模块是哪家的?

网友P:
这个很多地下停车场已经有了

网友Q:
楼主是想做个项目,配合app给车主找附近的停车位的,而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的停车场做这个功能的

很多人没看懂楼主的意思,然后建议就完全不靠谱了

个人感觉这个项目技术不是多难,重资产也不是多大的事,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谈判整合,大家的停车场愿意参与到你的这个系统里来

还有,你的这个系统,肯定是推荐给消费者附近的价格低的合适的停车位,这就使得有些停车场不愿意参与到你这个系统里来,为什么呢,因为参与了价格就透明了,就要跟旁边的停车场竞争了啊

所以,你如果做这样一个项目,初期,倒不必多考虑成本,技术,先撇开这些,做个基础的模型出来,可是实现你的功能,再考虑怎么把你的项目推出去,这才是重点,做技术的很容易掉到坑里,总是在琢磨如何低成本的实现功能

网友R:
零遁视频传输盒

网友S:
摄像头加上4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NB的地磁怎么卖那么贵,你用的NB模块是哪家的?

移远 **兴 利尔达都用,

网友T:
室外可以用四轴飞行器啊,飞上去拍个照片,一分析不就有了么

网友U:
用PCR雷达传感器与地磁结合,成功率可以达到99%,而且PCR雷达功耗也比较低。

网友V:
分两个场景,
如果是户外除了地磁,还有个磁感线圈的方案,就是供电费事;
如果是停车场内,可以在进出口装一个车辆进出计数器,或者直接集成停车场收费系统。
两种方式都可以做,但是出于物业的实际情况,这个事情除非主管部门推动,有点难搞定

网友D(2021-08-12):
引用 楼主:
一个摄像头我看了,只能控制3个车位,成本不低啊,我想做的是廉价的方案,覆盖每个车位,最好是不要市电 ...

傻不傻啊,摄像头不能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