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各位好,请问PIC单片机一个小问题,谢谢

楼主(2019-05-20):
各位好,请问一下,PIC16F886单片机,因需要时间精准所以使用了外部晶振做系统时钟源,但是,AD采集没有了。AD采集是采集锂电池供电电压,选用芯片内部0.6V基准。
PIC单片机不能使用外部晶振时钟源,做AD内部采集吗?换回内部时钟源AD采集VDD电压就正常了。很矛盾,求解。

网友A:
2个问题,
1. AD的参考电压你选的什么?
2. ADCS的转换的时钟源选的多少?

网友B:
1 - 把外接的时钟配置成系统时钟 Fosc,  AD的时钟从 Fosc分频而来。
2 - 如果AD基准用内部0.6V,那你的采样范围也就是0~0.6V,如果模拟输入电压超过0.6V,你的转换结果肯定不对。

一般如果要求不高,就用VDD做基准。

网友C:
欢迎~! 加分类了~

网友D:
ADC采集时钟是由要求的,不能太高。估计是你用了系统时钟(外部晶振)做ADC的时钟源,但是ADCS寄存器配置错了。

参考下面的表格配置。表格中阴影部分的采集时间太短,要避免使用。

网友E:
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ADC时钟配置

网友E:
可能是时钟太快,达不到ADC的建立时间,所以采样值不对

网友F(2019-07-05):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