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后的信号是先滤波还是先经过跟随器

楼主(2019-05-20):
采集的PT100放大后的信号,电平变化缓慢,经过放大后,是先滤波在通过跟随器接入MCU--ad还是先经过跟随器,再通过RC低通滤波?

网友A:
最好先滤波,然后输出。尤其是50Hz提前滤掉

网友B:
可以合起来,滤波设置增益为1,就是跟随的效果了

网友C:
模拟电路已经严重过时了,国产两块钱的sigma-delta adc的前置sinc3 filter能轻松把50Hz工频干扰给滤到-140dB以下,楼上三个用模拟电路的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做不到。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D:
对于热电偶类的信号,频率非常低,完全可以放大后直接AD(放大电路就是低通),用软件的方法就能过滤掉干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已经严重过时了,国产两块钱的sigma-delta adc的前置sinc3 filter能轻松把50Hz工频干扰给滤到-140d ...

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是什么?

天微TMxx

网友A:
合泰血压计,电子秤
单相电表芯片
国内做的传感器调理芯片
各种国产电子秤
各种国产血压计

网友E:
先跟随再RC。C可以给AD提供一个采样时的缓冲。

网友D:
我正需要,么有找到具体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正需要,么有找到具体型号

TM770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