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求助!!! 数码管在中断中显示,为什么我AD采集在数码管上.....

楼主(2019-05-20):
附上代码:求帮助!!!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iic.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intrins.h"

extern uchar shijian[7];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0XC6,0X89};
uchar digcom,wendu,shidu,jiejin,light;
uchar digbuf[]={11,11,11,11,11,11,11,11};
uchar S4,S5,flag;

void delayms(int ms);
void keyscan(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P0=0XFF;P2=0X80;P0=0XFF;P2=0;
        P0=0X00;P2=0XA0;P0=0X00;P2=0;
        Tempget();
        delayms(750);
        Timer0Init();
        DS_init();

        while(1)
        {
                DS_get();
                keyscan();
                shidu=AD_read(0X03)/2.57;
                wendu=Tempget();

                if(S5==0)
                {
                        digbuf[0]=wendu%100/10;digbuf[1]=wendu%10;digbuf[2]=12;digbuf[3]=11;digbuf[4]=11;digbuf[5]=shidu/10;digbuf[6]=shidu%10;digbuf[7]=13;
                }
                else if(S5==1)
                {
                        digbuf[0]=shijian[2]/10;digbuf[1]=shijian[2]%10;digbuf[3]=shijian[1]/10;digbuf[4]=shijian[1]%10;digbuf[6]=shijian[0]/10;digbuf[7]=shijian[0]%10;
                        if(shijian[0]%2==0)
                        {
                                digbuf[2]=10;digbuf[5]=10;
                        }
                        else
                        {
                                digbuf[2]=11;digbuf[5]=11;
                        }

                }
                else if(S5==2)
                {
                        digbuf[0]=11;digbuf[1]=11;digbuf[2]=11;digbuf[3]=10;digbuf[4]=0;digbuf[5]=0;digbuf[6]=0;digbuf[7]=0;
                }
        }
}

void keyscan(void)
{
        if(P32==0)
        {
                delayms(5);
                if(P32==0)
                {
                        if(S5==0){S5=1;}
                        else if(S5==1){S5=2;}
                        else if(S5==2){S5=0;}
                }
                while(!P32);
        }
        if(P33==0)
        {
                delayms(5);
                if(P33==0)
                {
                        if(S4==0){S4=1;}
                        else if(S4==1){S4=0;}
                }
                while(!P33);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display();
}

void display(void)
{
        P2=(P2&0X1F)|0XE0;
        P0=0XFF;
        P2&=0X1F;

        P2=(P2&0X1F)|0XC0;
        P0=1<<digcom;
        P2&=0X1F;

        P2=(P2&0X1F)|0XE0;
        P0=tab[digbuf[digcom]];
        P2&=0X1F;

        if(++digcom==8)digcom=0;
}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0;i<ms;i++)
                for(j=845;j>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