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拨动开关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9-05-20):
小弟在网上看到这款拨动开关,上面的参数写的是AC 125V 2A,那如果通的是DC 12V的电,大概能过多大电流呢?
网上看的一般两种回复:
1.通过的最大电流依然是2A,跟电压无关,只跟接触电阻有关,电阻功率I平方*R;
2.直接P=U*I*功率因数,然后P/12V得到电流,一般会比2A大许多;
所以实际上是怎么样呢?请教大佬帮助。

xch
@ILike123123 :http://xh.5156edu.com/html3/6902.html
@xch :猜?啥意思啊大佬
xch
靠猜吧。1,2都不对

网友A:
我觉的应该是 第一种吧 类似于继电器参数 AC    DC 都是  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应该是 第一种吧 类似于继电器参数 AC    DC 都是  5A

这样啊,好吧,谢谢,我都没找到3A电流的拨动开关,就是这类的,有推荐的吗

xch
这种开关能吹牛到2A,胆子不小
xch
这种开关能吹牛到2A,胆子不小

网友B:
通直流电要降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直流电要降额使用

您的意思是直流电的话,电流还会小于2A吗?

网友B:
直流电的电弧很厉害的。我做工装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的电弧很厉害的。我做工装用这种。

啊,这个也太大了吧

网友B:
你那有没有那个大电流呀,没这么大电流可以不用的。
你贴的开关,带负载,开关。寿命还得减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直流电的话,电流还会小于2A吗?

直流电没办法电压过零的时候熄灭电弧,所以开关/继电器的触点耐压要比交流电低很多。比如常见220VAC的继电器触点只能切换28VDC电压。但是在允许的电压范围内,比如28VDC 5A,并不需要降额使用,寿命和220VAC,5Arms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没有那个大电流呀,没这么大电流可以不用的。
你贴的开关,带负载,开关。寿命还得减一点。
...

是给备用电池的开关用的,供电最大应该会有2.3A左右
一般平时不会经常通断,闭合后,一般就不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没办法电压过零的时候熄灭电弧,所以开关/继电器的触点耐压要比交流电低很多。比如常见220VAC的继 ...

噢噢,了解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没有那个大电流呀,没这么大电流可以不用的。
你贴的开关,带负载,开关。寿命还得减一点。
...

用这种没问题吧,这个稍微小一点

网友D:
选一些大品牌的拨动开关,参数敢写你就可以试,关注接触点的变化情况,测量阻抗

网友E:
用PMOS做一个开关,你的拨动开关只流很小的控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