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精密整流要求的带宽

楼主(2019-05-20):
  模拟版面最近有个帖子《请问这个绝对值电路OP1是怎么工作的?》。
  提问者同时提供了电原理图和仿真波形。

            图(01)  仿真电原理图
  图(01)是仿真电原理图。图中可见,这是一个精密整流电路。

            图(02)  输入及合成输出波形

            图(03)  运放OP2输出波形
  图(03)中绿色曲线是运放OP2输出波形。

            图(04)    运放OP1输出波形
  图(04)中绿色曲线是运放OP1输出波形。

  从仿真波形中可以看到,在这个精密整流电路中,运放OP1和OP2输出波形均接近矩形,虽然该电路输入(VG1)是正弦信号。

  我们知道:矩形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图(02)中输入信号VG1频率为1Hz,但绿色曲线所示波形所含高次谐波频率远超过1Hz。实际上,纯矩形波经傅立叶展开后,第n次谐波系数恰为基波的1/n。也就是说,3次谐波系数为1/3、5次谐波系数为1/5、7次谐波系数为1/7……

  在该帖14楼,又有人贴出了一幅精密整流电路图片,如图(05)。该电路使用运放型号为TLC072,并且声称“输入信号频率范围高达10MHz依然能保持高精度”。

            图(05)
  图(05)电路中运放IC1工作状态如同图(01)中运放OP2,其输出也是近似矩形波,和图(03)中绿色曲线是类似的。
  图(05)电路中运放IC1既然输出近似矩形波,该运放必须在输入信号频率的n次谐波上保持足够的增益。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矩形波经傅立叶展开后,第n次谐波系数恰为基波的1/n,3次谐波系数为1/3、5次谐波系数为1/5、7次谐波系数为1/7……
  要想图(05)电路“保持高精度”,无论如何幅度误差不能大于10%吧?可是,10MHz矩形波的9次谐波系数是1/9,11次谐波系数是1/11……TLC072单位增益带宽是10MHz,在10MHz以上TLC072已经没有放大(10MHz时已经下降到0dB),更何况90MHz、110MHz?更不用说相位误差了。
  所以,说图(05)使用TLC072“输入信号频率范围高达10MHz依然能保持高精度”,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纯粹是忽悠。

网友A:
昆乙己的坟头草已经老高了。

网友B:
TLC开环增益

@叶春勇 :严格地说,“带宽”是以-3dB来定义的。不过在这里,3dB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了。
@叶春勇 :0dB就是电压增益为1。
@maychang :0DB就是1倍吧。
@叶春勇 :这是对的。图中很清楚:10MHz时恰为0dB。
@maychang :贴错了
你贴出来的可不是开环带宽。明明上面写着 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

网友B:
SD103肖特基,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B:
搬板凳,等高手反驳

楼主:
这个才是幅频和相频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才是幅频和相频曲线。

改过来了

网友C:
本文论证严谨,思维周密,有理有据,一气呵成,读来酣畅淋漓,好文好文!!!

小声地说:我看的是一脸懵逼,不知所云!因为前面2/3篇幅仿真验证的是别人电路,所得结论直接往另一个我发的电路上套!这叫【移花接木】技术????

另,图片下面第一句就是:输出正点压!眼睛近视看不见吗????

网友C:
呵呵,连增益带宽积如何从datasheet上获取都不知道的人,都加入围剿大军了!乌合之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连增益带宽积如何从datasheet上获取都不知道的人,都加入围剿大军了!

有道理就讲道理。
没道理就跪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就讲道理。
没道理就跪安吧。

这种移花接木的伎俩,也只能忽悠你这样水平的菜鸟!

一个电工,不但要看些"正儿八经"的书籍,还要看些过于追求技巧的书籍**,例如EDN!

网友B:
我们不围剿,我们是来学习滴,实际上我们去设计的话,也是用高速运放,用肖特基,至于到不到10Mhz,不太清楚。
还请高手解答,怎么得来的。

网友C:
不服就实验一下,不要在这里瞎bb!
大道理讲不出来,就用实验说话,浪费口水瞎扯淡,恕不奉陪!

网友B:
哦,那算了,我还是去抄毫伏表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移花接木的伎俩,也只能忽悠你这样水平的菜鸟!

顾左右而言他,你这个废柴别逃跑啊。

网友B:
哎,天天说别人copy,不好。
那也是没办法。没想到他理论也扯不出啥东西来。我以为理论很强呢。天天老外的论文贴出来,挺吓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顾左右而言他,你这个废柴别逃跑啊。

老子下午有事,最近也很忙,没时间陪这群在家养老的高手聊天!

反驳满足两个条件我才看:1.有理有据推理论证;2.实验证据。
像这种跑题超过2/3篇幅的雄文,没时间看。

友情提醒:我们群里经常提到,大小信号瞬态响应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要混为一谈!
所以请戴上老花镜瞅准了,GBP和你那个矩形波频率之间是不是一个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大本身沒啥问题,大可信赖。
但是他转载丶转贴的70%有错误,我以前就叫他要尽到审核的责任。不要以为网 ...

你就说我什么都垃圾,不管是理论还是动手,就行了。
不然这群红眼之众,心里难受死了。
看见别人好,就受不了,这种人得找心理医生看看。

网友B:
我是80后,还要学习。老花镜就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子下午有事,最近也很忙,没时间陪这群在家养老的高手聊天!

反驳满足两个条件我才看:1.有理有据推理论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子下午有事,最近也很忙,没时间陪这群在家养老的高手聊天!

反驳满足两个条件我才看:1.有理有据推理论 ...

不敢正面回复的尿路感染的棺材瓤子,滚,越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天天说别人copy,不好。
那也是没办法。没想到他理论也扯不出啥东西来。我以为理论很强呢。天天老外的 ...

我在首帖里面仅仅从非正弦波形必含谐波这个角度谈论了一下。实际上,“单位增益带宽”是在小信号之下定义和测量的。但是,精密整流电路中运放必定工作在大信号状态(运放必有某段时间正向饱和或者负向饱和),而运放在进入饱和后根本没有增益可考虑,小信号分析根本不能用。运放一旦进入饱和后,输入信号再变化到正常(不致于产生饱和),运放退出饱和需要很长时间,比未进入饱和恢复正常,时间要长得多,可能十倍甚至几十倍时间。
考虑论坛里面多数人,并没有详细谈论运放进入饱和退出饱和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这种现像的成因。

网友B:
这个退饱和能理解,工程实践,我还是大概率去抄高频毫伏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敢正面回复的尿路感染的棺材瓤子,滚,越远越好。

这孩子天天来论坛骂街,火气这么大,受刺激了精神?
本草纲目说:用沙布包裹猪屎,放在水里,这个水可以治疗孩子狂躁症!喝过就不哭不闹,安静睡觉了。
R2D2喝这个有效。

躺床上等死吧,废物。

网友C:
上面有人说"推出饱和区时间太长",这很明显是生搬硬套其他电路结论的!

睁大眼睛,把原理图看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敢正面回复的尿路感染的棺材瓤子,滚,越远越好。

我在18楼明确指出,楼猪的推理荒谬不堪,大小信号都分不清,有个运放在半个周期都熄火不干了,他居然还用小信号分析的10倍频规则来要求系统带宽--放大频率为f的矩形波,系统带宽为5f,最好是10f以上。

我指出病根,迎头痛击了,还好意思说我"不敢正面回复"??

网友E:
图5电路感觉不错

@captzs :没有
你有没有仿真试试。

网友C:
上面两个老帅哥,年近40了,我理解的40岁电工,看这些简单的电路,应该是"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否则说研究1-20年电路了,就是瞎胡闹的玩玩!

说到运放带宽,我所给原理图中,下面那个运放是跟随器,噪声增益为1,对于GBP=10M的运放,跟随个10M正弦波当然可以!
上面那个运放,虽然噪声增益为2,但人家只线性工作负半周啊,GBP=10M当然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两句话就能说清的事,楼猪一贯作风就是婆婆妈妈,长篇大论,90%以上文字都是跑题或废话,这是典型的"自学成才"症状。

网友C:
外行不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道理,一味生搬硬套。
看清楚了,比较器到底是抗哪里饱和的=

再对比看072运放,就知道杞人忧天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B:
TLC072没有原理图。
TL072原理图有,但是速度不够吧

网友F:
谁能说下这个的整流过程?还有为何精密整流选择的是运放  而其他的元件不能胜任

见《请问这个绝对值电路OP1是怎么工作的?》那帖。

网友C:
精密整流就是两种运算=增益为+1以及增益为-1!
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源器件。没有缓冲隔离,很难实现增益为1的运算。

网友C:
希望张大侠以后,能先瞄准靶子再射击,不要朝天乱放空抢,时间久了,你会给人一种就喜欢无理取闹的印象。
直接在原贴下面,简明扼要地说一下疑惑点,疑惑的理由就行了。不要这样婆婆妈妈、磨磨唧唧、罗里吧嗦扯这么多,毕竟电工都是成年人了,就核心问题点一下就行了。

给个模板或样例=

1.先把我原话截图!本贴就是顶楼那个图5-
2.质疑理由!本贴就是运放输出矩形波,要想与失真放大频率为10M的矩形波,系统带宽至少是100M!

就这几句话就够了!对比看你啰嗦的扯了多少废话?

网友C:
楼主老实了,那两个老帅哥也老实了,两天没动静了!

尴尬不?难堪不?想找人家毛病这活,你们以为3脚猫功夫的人也能胜任?

网友C:
又来个阅读理解能力,全宇宙最帅老帅哥!

把眼睛睁大点,不行戴上望远镜,看清楚后,再扯犊子!

我觉得你有病,得治。

网友C:
下图这个人,是最搞笑的!
他就天天守在论坛上,专业等待时机--看看有没有人聊到大一教材上那些东西!一旦发现目标出现,立马发帖,搞的跟专家一样,煞有介事复述教材上的东西一遍!

今天人家终于等到机会来了,有个人说了一句-3dB,于是连发两个帖子扯3dB!

网友G:
好激烈,来包瓜子。。。

网友C:
我说记录是什么事呢!

原文"10M依然能高精度",搞笑相声大师说:错,应该说3db频率,而这个10M不是3dB!!!

从大侠和大师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家伙根本没看懂电路原理!我上面提醒过了,有些电路追求技巧,不能套用"常识"!

网友H:
撕起来 这种撕   比单纯的空洞理论还是有看头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下图这个人,是最搞笑的!
他就天天守在论坛上,专业等待时机--看看有没有人聊到大一教材上那些东西!一 ...

    刚好有个大一的概念给人家扯,你就让人家扯憋,不然人家没有发挥的地方干瞪眼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刚才一直回复不了。想说H大师怎么跑去扯频率响应,跟精密整流相差十万八千里,发表不一帖到底还得分好几 ...

是修改过的,不是原文。原文里可能没有10MHz也行这样的话。10KHz可以。

网友J:
精密绝对值,我之前仿真过,1MHz也实现不了。不只是运放带宽的问题,因为仿真可以用1THz的运放,或者不用运放,用减法模块(无限带宽),也是做不到。这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仿真都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争论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修改过的,不是原文。原文里可能没有10MHz也行这样的话。10KHz可以。

摘录的是原文,至于原先的来源不在此讨论范围。

网友L:
都只懂嘴上说说,就不能做出来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只懂嘴上说说,就不能做出来验证一下?

gmchen老师已经做过了。见此帖  《凑个热闹……》

网友L:
引用 楼主:
gmchen老师已经做过了。见此帖  《凑个热闹……》。

这个图我做过,测试后就不用了,我发现当信号小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整流或根本不准确,根本算不上“精密”。

“精密”是相对于普通道二极管整流电路来说的。所谓“精密整流”,在频率比较高或者幅度很小的时候,也没办法保证“精密”,只是比普通二极管整流强。gmchen老师那帖,又有些新内容,值得一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gmchen老师已经做过了。见此帖  《凑个热闹……》。

其实我是想叫每个大师都做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