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AB信号压差的问题

楼主(2019-05-20):
请教一个问题,485一个主机接多个分机,当接8个分机可以正常工作,接10个以上的时候主机就通讯不上分机了,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发现,逻辑1的时候AB压差大于-200mv了,
其中的原理图如下,主机的485原理图:
从机原理图:

波形图,等长的是主机发的信号,长短不一的是分机回的数据:

甚至会出现这个波形,分机回的信号压差全部为正的了:

麻烦各位懂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xch
画蛇添了好多足,成蜈蚣了

网友A:
放大了看看,似乎毛刺太多,阻抗不匹配吧。

网友B:
第一个节点,最后一个节点,120欧的电阻有的吧

@叶春勇 :并联在第一个,最后一个节点上。
@jiangzhe8525 :10个节点要加了,1,2个节点无所谓。
没有加120R电阻

网友A:
主机R71、R72,从机R4、R5换成0欧姆,我绞尽乳汁都想不明白你这么做的意义。
主机R69、R70,从机R9、R10的作用是总线空闲状态保持一个确定的状态,在网络中只能有一个,如果太多会拖死网络中发送数据的那一个。
如果线路太长,需要在网络的两端加120欧匹配电阻,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了看看,似乎毛刺太多,阻抗不匹配吧。

毛刺还是小问题,主要是逻辑1的时候AB压差大于-200mv了,信号识别不了

双向TVS即可
不知Q1为何要接,防差分高压,用TVS7.5CA即可。
@zyj9490 :是的,问题就是这个,现在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据我理解,当1时UAB》=120MV,当0时,UAB《=-120MV,你这样的状况,已经体现不出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R71、R72,从机R4、R5换成0欧姆,我绞尽乳汁都想不明白你这么做的意义。
主机R69、R70,从机R9、R10的 ...

你好,R71、R72,从机R4、R5是保护电阻,防止线路接错导致烧芯片,
另外,R69、R70,从机R9、R10是只要主机的上下拉电阻就可以了,从机不需要上下电阻了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R71、R72,从机R4、R5是保护电阻,防止线路接错导致烧芯片,
另外,R69、R70,从机R9、R10是只要主 ...

仿短路的保护电阻我见过最大也就110了,没有别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短路的保护电阻我见过最大也就110了,没有别的意义。

我把主机的电阻屏蔽掉还是一样,AB压差不够,485芯片识别不了

网友C:
如果线路没有接错,还是换485IC吧,先把空闲时的电平测下,也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主机的电阻屏蔽掉还是一样,AB压差不够,485芯片识别不了

最大可能性是太多上下拉电阻拉死了总线,其次是阻抗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性是太多上下拉电阻拉死了总线,其次是阻抗不匹配。

好的,谢谢,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路没有接错,还是换485IC吧,先把空闲时的电平测下,也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 ...

驱动是够的,压差有4.7V左右

网友B:
终端电阻接上,不行的话。
主节点上拉,下拉。从节点,就不用上下拉了。

网友D:
串联的200R电阻太大,上拉、下拉电阻不要每个节点都用。
我一般组网方式是:主机、距离最远的从机接有上拉、下拉、匹配电阻,其余的节点断开上拉、下拉、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的200R电阻太大,上拉、下拉电阻不要每个节点都用。
我一般组网方式是:主机、距离最远的从机接有上拉 ...

我们这是产品批量出去的,不负责现场的安装,现场的安装不会自己加终端电阻的,所以我们要出厂的时候匹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够的,压差有4.7V左右

现在又出现驱动不够的情况了,不工作时候,AB压差只有0.5V左右,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出现驱动不够的情况了,不工作时候,AB压差只有0.5V左右,这是什么问题 ...

问题描述得更清晰一些。

网友E:
上下拉10K可以加大,串的电阻200欧,330欧太大;

10台分机相当于10个10K并联,只有1K,再加上匹配电阻2个120欧并联是60欧(不考虑线路电阻),A/B超过200mV,由于330欧的左右到485口就不一定了;
画个10台分机并联的等效电路分析一下就确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出现驱动不够的情况了,不工作时候,AB压差只有0.5V左右,这是什么问题 ...

不一定是驱动不够,画个等效电路分析分析,多个并联,驱动又串大电阻,理论上AB电压都不会高

网友F:
1、去掉串联的电阻,这种保护一点意义都没有
2、上拉下拉电阻可以全部用10K
3、市场上很多485芯片都是次品,注意采购的价格

网友G:
1.上下拉电阻只在主机端加,120欧姆的匹配电阻只在信号线的起点与终点加。
2.信号线不要串接这么大的电阻,这样做应该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而且还会缩短通信距离。单根一千米1.5平方毫米的铜线电阻12.5欧姆。485的通信距离也就三四千米。
3.信号线用TVS二极管,再串接一个自恢复来保护,足以保证在24V电源接到信号线时485芯片安全。
4.主机从机使用同一电源供电时,485最好隔离。否则,电源地线一断,会烧毁多片485芯片。当然,隔离的好处还有很多。

网友H:
上下拉电阻它的作用是 在总线上所有节点处于接收状态时,保持总线电压为高电平。 RS485的规范里面高电平是压差大于200mV.
当你考虑最坏的情况,就是负载最大的时候52Ω,也需要偏置电路中这个52欧姆总负载上的电压差要大于200mv,低于200mv时RS485接收器的输出状态是不确定的。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485芯片都有空闲(压差小于200mv)输出信号保持高电平的功能。偏置电路的存在使得你设计的电路对所有的485芯片来说,都可以让它空闲输出保持高电平。

网友I(2021-10-30):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路没有接错,还是换485IC吧,先把空闲时的电平测下,也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 ...

我试过MAX3485压差1.3V,其他型号的有3V。3.3V供电

网友J(2022-01-19):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这边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后面修改主机上下拉电阻,可以正常通信了

网友K:
上下拉电阻有问题,不是每个节点都要加的

网友L(2022-09-15):
引用 网友G:
1.上下拉电阻只在主机端加,120欧姆的匹配电阻只在信号线的起点与终点加。
2.信号线不要串接这么大的电阻, ...

4.主机从机使用同一电源供电时,485最好隔离。否则,电源地线一断,会烧毁多片485芯片。当然,隔离的好处还有很多。——请问为什么共用电源时,断开电源或地 就会烧485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