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源模块

楼主(2019-05-20):
网上购买的一个成品220转5v的电源模块给我的电路板供电,电源模块总是烧坏,请问下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可能是电源模块问题还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A:
设计良好的电源模块,即使长期短路或者过载,也不会损坏。
你大概买的是便宜货。

网友B:
楼主,你用的哪种,贴出来,曝光下

网友C:
电源模块的事

网友D:
多大功率的?我之前也跳了个坑,很多模块是有最近20%的最低负载要求的

网友E:
不要老想着把锅甩给电源模块,首先,你正常工作电流多大,最小工作电流多大,峰值工作电流多大,峰值功率多大,最小工作功率多大,是不是满足模块的工作范围;工作温度是不是满足要求;温升是不是满足要求;外部浪涌不是时满足要求,都确定了才能说到底是谁的问题

网友F:
先看看功率匹配,再看工作方式。

网友G:
100%电源模块质量问题。我拿到各种电源或电源模块,都做短路测试,不能坏。

网友H:
最大可能就是买到的电源模块质量问题,过流,短路等保护电路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