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传输

楼主(2019-05-20):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用的cyusb3014开发板,我想在 usb控制器这块解析 pc 和 fpga 之间传输的数据,可我在slavefifo 例程中没有发现有收发函数。请知道的大佬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3014的固件么,还是pc上的

pc上的简单,3014的固件的话,开发板买了,,但是还没开始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时间用,我帮你用,借用也行。
会了,我免费教你。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3014的固件么,还是pc上的

pc上的简单,3014的固件的话,开发板买了,,但是还没开始用,[e ...

。。用21ic没多久,原来看回复要在我的贴子里。。。。现在用了吗那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还要在固件里再开一个端点出来,比如ep2,不清楚是要咋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21ic没多久,原来看回复要在我的贴子里。。。。现在用了吗那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还要 ...

有新消息,自动就提醒了。。应该能看到。

还没开始用

官网上应该有说明,下载全了的话,应该没问题。或者已经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了,可以参考那个例子是如何初始化端点的,仿照他再初始化应该一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新消息,自动就提醒了。。应该能看到。

还没开始用

我试了可是没成功,懵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可是没成功,懵逼啊

好吧,这个我也没开始用,也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个我也没开始用,也不太确定,

哎,很郁闷呐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不难,,之前搞了挺长时间68013那款2.0的芯片。软件和3014都是一套东西,就是固件不同。。

等准备开始搞3014的时候换工作了,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不难,,之前搞了挺长时间68013那款2.0的芯片。软件和3014都是一套东西,就是固件不同。。

等 ...

应该把,这是搞得第一个项目。2.0传输数据应该不是通过dma通道吧,3.0的是,搞了好多socket之类的,蒙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把,这是搞得第一个项目。2.0传输数据应该不是通过dma通道吧,3.0的是,搞了好多socket之 ...

68013的简单,就一个8051的核,,传输数据类似于dma,但并不完全是。类似于队列,用几个buffer来传的。
最高也就40MB/s这个样子

3014的已经是一个带arm9的核的了,带了一个threadx的rtos,复杂度高很多,但是有很多api,,user guide应该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13的简单,就一个8051的核,,传输数据类似于dma,但并不完全是。类似于队列,用几个buffer来传的。
...

嗯呐,做之前,api也大概看了看,那些好像都是上位机开发用的(英语文档看的一知半解得)。固件得开发,增加端点的话,感觉得模仿其他例程了。。。可能我模仿得例程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呐,做之前,api也大概看了看,那些好像都是上位机开发用的(英语文档看的一知半解得)。固件 ...

3014应该也有固件的api。。上位机的叫CyAPI。。固件的好像都是cy开头,好长的字符的东西,FX3安装目录里应该也有。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14应该也有固件的api。。上位机的叫CyAPI。。固件的好像都是cy开头,好长的字符的东西,FX3安装目录里 ...

嗯,可能是这个吧,FX3APIGuide.pdf,,也没注意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可能是这个吧,FX3APIGuide.pdf,,也没注意看

应该是吧,我以前只是浏览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我以前只是浏览了一下

嗯呐,谢啦,接着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呐,谢啦,接着搞

嗯,加油吧。。。时间长了,就成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加油吧。。。时间长了,就成高手了。。

大佬,我想问下,你原来做的usb2.0的可以从usb控制器发数据给 pc 吗,如果可以,是给端点发吧?怎么给端点发的呢(我自己造了个端点ep2,但是不知道怎么给他发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问下,你原来做的usb2.0的可以从usb控制器发数据给 pc 吗,如果可以,是给端点发吧?怎么给端 ...

应该有寄存器可以直接设置把数据提交到端点的,

前提是要确认,你的设备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配置正确,然后固件初始化好相应端点。

应该是可以直接操作对应的寄存器,直接提交buffer到端点,等待pc读取。

68013我之前这个干过,只是为了确认pc能接收到数据,就是不停的手动提交数据到端点,pc读上来都是些随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发送给pc这个是肯定可以的。

68013的用法很简单,就是一个8051的编程。

这个buffer 怎么和端点 EP2 对应起来呢,是要在哪里定义吗?如果对应起来了,那手动提交buffer
到端点的话,在2.0里的函数还有映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发送给pc这个是肯定可以的。

68013的用法很简单,就是一个8051的编程。

我对这个ep2IN 端点也做了初始化之类的,没有发现要配对和ep2in有关的buffer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buffer 怎么和端点 EP2 对应起来呢,是要在哪里定义吗?如果对应起来了,那手动提交buffer
到端点的 ...

3014的我确实没太注意,,

68013的话,这个在TRM手册里是有对应的,,buffer起始地址应该是0xE400,总共4kbyte,起始地址开始可以分配给EP2,但是不能分配给其他endpoint,只有固定的几种分配方法。

68013没有固件的API的,,都是寄存器操作,,就是8051的核,16k sram,裸机没有系统,手动提交只是写一个寄存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14的我确实没太注意,,

68013的话,这个在TRM手册里是有对应的,,buffer起始地址应该是0xE400,总共 ...

我得理解理解

网友A:
68013 endpoint的buffer分配是这个样子的。
3014应该不是固定的,TRM手册应该会有写的。虽然比较大,,但是最权威的。660页英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