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6k22单片机TMR4和TMR6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9-05-20):
您好:
         我现在用的是PIC18f26k22单片机,TMR2可以正常进入中断,而TMR4和TMR6却无法进入,反复试验多次都无法进入,PIE GIE  IPEN都已打开,
请问还有哪里问题会影响这两个定时器中断呢?

楼主:
编译器用的PICC18

网友A:
能看一下你的代码吗?

楼主:
你可以用软件模拟一下试试就知道了,应该是这个规格书写错了,实际4和6是无法中断的

网友A:
Tmr4和Tmr6都可以产生中断

建议使用XC8,并用MCC生成代码,试一下。

楼主:
#include<pic18.h>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MR4IF&&TMR4IE)
        {
                TMR4IF=0;PR4=68;

        }
}
void interrupt low_priority tc_clr(void)
{
}
/////////////////////////////////////////////////////////////////
void main (void)
{

        T4CON=0X02;PR4=68;TMR4IF=0;TMR4IP=1;TMR4ON=1;TMR4IE=1;
        IPEN=1;
        PEIE=1;
        GIE=1;//允许所有外设中断,打开全局中断;
        while(1)
        {
        }
}

楼主:
可以测试一下确实是不行的,无法进入

网友B:
感觉是你整个代码就没有跑起来

网友C:
没有这个例子的?s

网友C:
图形化配置的工具可以设置这个不

网友D:
用MPLAB X + MCC配置一下,然后对比生成的代码和你自己写的代码,寄存器设置有什么差异

楼主:
MPLAB  X IDE项目拷到另外一台电脑上,中文备注乱码,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E:
应该还是你的配置问题,这个定时器正常是可以进入中断的

网友F:
是不是入口函数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LAB  X IDE项目拷到另外一台电脑上,中文备注乱码,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打开项目的属性窗口Properties,左侧列表中选择General,右侧页面下方编码选择GB2312。

网友G:
个人感觉你的代码代码没有跑起来,缺少配置位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