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单片机串口发送中断问题

楼主(2019-05-20):
查单片机资料寄存器EIE1的bit0决定开启或关闭 发送TI_1或接收RI_1中断。
目前碰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接收和发送都采用中断方式处理,那么,接收中断肯定需要持续开启,发送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启动中断通过中断函数读取缓冲区方式发出,其他单片机的发送和接收中断使能都是独立的,这个单片机无法实现分开管理?
为何需要中断方式发送?因为大数据发送不会阻塞主进程。
希望碰过类似应用的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无法实现分开管理?为何需要中断方式发送?
=>51單片機,天生的設計
TI是告知資料已傳送結束,因為硬體只有一層BUFFER, 怕資料還沒有送完,蓋到原先資料,可以當作TX BUFFER檢查是否已送出用(TI=1)。
RX比較簡單,是資料從RXD進來,RI中斷會發生。

网友B:
不中断也可以发送啊。

网友C:
几个例子都是中断?

网友C:
printf也是串口啊,没有中断

网友D(点评):
这个没有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中断也可以发送啊。

while判断 TI? 这样不就卡住了吗?4800bps发送50字节好像时间开销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intf也是串口啊,没有中断

while判断 TI? 这样不就卡住了吗?4800bps发送50字节好像时间开销不少啊?

网友E:
一般不会都这么巧合卡住吧,你试的很容易卡住?

网友E:
而且串口的发送和接收都是分开的两条线,应该不会互相影响的。

网友E:
虽然看着是一个寄存器收发,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对该寄存器读是用的输入的寄存器,读该寄存器写,实际上用的是发送寄存器,实际上物理上是两个地方。

网友F:
用队列发送,主程序检测队列不为空就写一个字节触发中断,然后就可以中断发送队列所有数据,注意要做一个串口发送空闲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