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电路

楼主(2019-05-20):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对吗?
你把发射信号直接接入接收机输入端子。串联电阻衰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对吗?
你把发射信号直接接入接收机输入端子。串联电阻衰减一下

发射频率40Khz。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试接受端,谢谢你的建议,我去把发射信号直接接到接受端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频率40Khz。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试接受端,谢谢你的建议,我去把发射信号直接接到接受端试一下。 ...

调R20

网友B(2020-08-19):
记录一下,明天来看

网友C:
先确认发射是否正常,可以用示波器看换能器的波形。然后测接收侧的输入信号,如正常则检查外围。CX20106是非常古老的型号,出产于1980s初,至今都快40年了,本用于38KHz的红外遥控信号的前置,超声接收不宜再选择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