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定时中断里的高电平时间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9-05-20):
定时中断里的高电平时间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啊。理论上,高低电平时间都是一样的才对啊
一个是100uS另一个是一个是150uS

#define LED_1  P1LR1
#define LED_2  P1LR2

#include<KF8F3132.h>
//主函数
void main()
{
        OSCCTL=0B01110000;
        TR1=0;
        P1LR=255;
        INTCTL=0b11100000;
        OPTR=0;
        IPEN=1;PT0=1;
        while(1)
        {
             ;
        }

}
//中断函数0:0X04入口地址
void int_fun0() __interrupt (0)
{
        if(T0IF)
        {

                T0IF=0;
                LED_1^=1;
                T0=0X00;
        }

}

//中断函数1:0x14入口地址
void int_fun1() __interrupt (1)
{

}

楼主:
求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