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电子秤矩阵键盘无法使用

楼主(2019-05-20):
本人在做一个电子秤设计,想通过键盘输入单价(单价只能输入三位整数), 显示在LCD1602上,但是,我按键盘上的按键,LCD没有任何的显示(LCD的编程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可以显示一些初始化的内容)下面是本人写的键盘程序,请问有没有大神能够之处错误。

//键盘扫描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temp2;
        //扫描第一行
        P1 = 0xfe;
        temp2 = P1;  //读取P1口的当前状态
        temp2 = temp2 & 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if (temp2 != 0xf0)
        {
                delay_ms (10);  //延时10ms,去抖动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if (temp2 != 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temp2 = P1;
                        switch (temp2)
                        {
                                case 0xee: return keycode = 7; break;
                                case 0xde: return keycode = 8; break;
                                case 0xbe: return keycode = 9; break;
                                case 0x7e: return keycode = 15; break; //复位键按下标志位
                        }
                        while (temp2 != 0xf0)  //确定已经松开按键
                        {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
                }
        }

        //扫描第二行
        P1 = 0xfd;
        temp2 = P1;  //读取P1口的当前状态
        temp2 = temp2 & 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if (temp2 != 0xf0)
        {
                delay_ms (10);  //延时10ms,去抖动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if (temp2 != 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temp2 = P1;
                        switch (temp2)
                        {
                                case 0xed: return keycode = 4; break;
                                case 0xdd: return keycode = 5; break;
                                case 0xbd: return keycode = 6; break;
                                case 0x7d: return keycode = 14; break;  //清除键按下标志位
                        }
                        while (temp2 != 0xf0)  //确定已经松开按键
                        {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
                }
        }

        //扫描第三行
        P1 = 0xfb;
        temp2 = P1;  //读取P1口的当前状态
        temp2 = temp2 & 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if (temp2 != 0xf0)
        {
                delay_ms (10);  //延时10ms,去抖动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if (temp2 != 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temp2 = P1;
                        switch (temp2)
                        {
                                case 0xeb: return keycode = 1; break;
                                case 0xdb: return keycode = 2; break;
                                case 0xbb: return keycode = 3; break;
                                case 0x7b: return keycode = 13; break;  //去皮键按下标志位
                        }
                        while (temp2 != 0xf0)  //确定已经松开按键
                        {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
                }
        }

        //扫描第四行
        P1 = 0xf7;
        temp2 = P1;  //读取P1口的当前状态
        temp2 = temp2 & 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if (temp2 != 0xf0)
        {
                delay_ms (10);  //延时10ms,去抖动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if (temp2 != 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temp2 = P1;
                        switch (temp2)
                        {
                                case 0xe7: return keycode = 0; break;
                                case 0xd7: return keycode = 10; break;  //小数点键按下标志位
                                case 0xb7: return keycode = 11; break;  //#
                                case 0x77: return keycode = 12; break;  //输入键按下标志位
                        }
                        while (temp2 != 0xf0)  //确定已经松开按键
                        {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
                }
        }
        return keycode;
}

//键盘处理
void KeyPress (void)
{
        uint8 i, temp;
        uint8 count = 0;
        do
        {
                P1 = 0xf0;
                if (P1 != 0xf0)
                {
                        keyscan ();
                        while (temp != 0xf0);  //确定按键已经松开
                        {
                                temp = P1;
                                temp = temp & 0xf0;
                        }
                        if (keycode>=0 && keycode<=9)
                        {
                                keynum[count] = keycode;   //把按键值保存在数组keynum[]中
                                lcd_write_com (0x80+0x40+5+count);  //移位显示
                                lcd_write_data (keynum[count] + 0x30);
                                count++;
                        }
                        if (keycode == 15)  //复位键
                        {
                                lcd_write_com (0x01);  //清屏处理
                                Price = 0;
                        }
                        if (keycode == 14)  //清除键
                        {
                                count = count--;
                                lcd_write_com (0x80+0x40+5+count);
                                lcd_write_data (0x20);  //0x20为空格地址
                        }
                        if (keycode == 13)  //去皮键
                        {
                                Get_Pizhong ();
                        }
                        if (keycode == 12)  //输入键
                        {
                                goto cal_Price;
                        }
                        if (keycode == 11)  //无定义键
                        {
                                BUZZER = 0;
                                delay_ms (100);
                                BUZZER = 1;
                        }
                }
        }
        while (count <= 2);
        if (count >= 2)
        {
                goto cal_Price;
        }
cal_Price:
        for (i=0; i<count; i++)
        {
                Price = Price*10 + keynum[i];
                if (i == count)
                        count = 0;
        }
}

网友A(点评):
uchar keyscan(void); 。。。。。。 keyscan (); while (temp != 0xf0); //确定按键已经松开 。。。。。。。。。。。。。。。。。。。。。。。 返回值没用?

网友B:
这种键盘程序实用性不大,延时太多,太长,先改结构吧